我画了一个LM2576的正压到负压的产生电路,请高手解释一下这个电路的启动过程!

楼主(2010-05-30):
我的理解是内部有一个1.23V的能隙参考源,把芯片的ground倒置,让其成为输出,
实际电源系统的地 和这个芯片的 ground 之间就会有一个负压,
但是一开始,当电源打开时候 没有这个负压,所以内部的开关管是闭合着的,就这样一直闭合下去,形如一个短路,也不可能产生电压

这么想的话这个电源是不能启动的。。。。
但是官方文档上面说能这么用

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楼主看这个,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1102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lm2576&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贴在也么有讲启动过程哦!

楼主:
有人知道么?解答一下哦,虽然问题看似比较简单。
先谢谢了

网友(2010-11-27):
顶一下峰哥!

网友:
MARK Phillip E. Allen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网友(2012-02-13):
“电盲”,我是,向各位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