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操作能够作为任务呢?任务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10-05-31):
工程上做过一块监控板,监控设备的状态,采集环境信息(温湿度等),并用串口接收指令来控制一些继电器。当时做的时候并没有使用OS,就直接在AVR里编的调度的程序,与传感器和受控设备的接口(包括一些时序操作)都是在FPGA里搞的。

现在想利用这块板子学一下UCOS,请问要实现上述的功能,应该如何划分任务呢?是按照外设的控制方式不同来划分?还是按照何种原则来划分呢?

诚心求教!

网友:
某件事情从头做到尾;叫作事务处理;
用电脑进行事务处理叫作任务;
任务过于复杂庞大时可以拆成多个任务,叫作子任务
正在进行的处理的任务,叫作进程

都是些常识,只是叫法不同,以简化称呼便于沟通.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比如说我使用同一个串口进行每秒一次的状态上报或者在执行命令之后发送命令回执,这两个操作是当作一个任务呢还是两个任务呢?

楼主:
感谢cocalli的回答!

再请教一下:比如我做了一个任务叫做“控制继电器”,那当收到相关命令时,我操作一次继电器的开关就可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任务在执行完毕后是应该处于哪种状态呢?是挂起还是删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考虑让这个任务在邮箱或消息队列中阻塞,通过调用OSXXXPend(),然后其它地方发消息给这个任务。任务收到消息后会恢复执行,接受消息(命令)处理,然后再循环在邮箱或消息队列中阻塞。

  任务是个死循环,不能从函数中返回,否则会死机的!

楼主:
原来是这样……我还没搞懂消息和邮箱是什么呢,看来还要再看看书,呵呵~多谢lishutong和cocal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