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D200文本的迷惑

楼主(2010-05-31):
公司里做PLC的人离职了,老板让我接手,我是做单片机的,之前没有做过PLC的东西,看了几天的TD200文本,实例也有,现在还是弄不明白信息是怎么显示的,在这里下载了一个TD200的文档,似乎也没有比较详细的介绍,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当需要显示几条消息时,程序上怎么实现? 这时上下翻的按键是怎么起的作用?
2. “将消息的起始地址设为VB40”,就是说消息的起始地址是VB40,要显示消息时,将起始地址送到哪里?就是说怎么才能显示信息?
3. 我看到别人的程序,有时有几条信息要显示时,文本上有的有上下翻的提示,这时根据提示就可以显示信息了,这时上下翻的信息是怎么处理的,就是说怎样确定需要显示的信息的地址和数量(几条);有些是没有提示提示的,但是按上下键一样也可以显示信息,这是怎么处理的?

请PLC高手们能抽点时间帮忙解答,如果有相关的资料也好,谢谢!

楼主:
1. 每个按键都对应一个位,每一条消息也对应一个使能位,按键检测到后,根据条件使能相应的消息使能位,就可以显示消息。
2. 消息地址和嵌入数据地址,比如某个嵌入数据的地址是VD46,注释为:嵌入数据,将数据传送到此处显示,就是说把要显示的数据送到VD46就可以显示了;至于消息地址就是提供给消息使能位一个查表的偏移量,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再接再厉,继续请高人指点!

网友:
西门子td200,做文本显示,先根据向导做出来基本的东西,然后就是做画面了.在同一个目录(姑且这么说)里面的几个画面可以用上下箭头翻页.不同目录下的画面利用退出键进入上级菜单然后选择.
    连接数据变量,只要在需要的位置点击数据连接,填入变量名称和类型什么的就可以了.还可以分为可编辑以及不可编辑,可以编辑,在运行的时候按下enter就可以改数据了,plc内部数据也跟着改变.
    按键对应一个位变量,按下的时候,plc内部指定的位跟着变化,只要在plc内部做好逻辑判断就可以了.
    建议最好找一个例子看看,还有文档也要看.

网友:
如果需要编辑的数据,在plc程序里面需要处理一下,因为不能让plc一直直接写这个数据,这样改了以后PLC马上又改回来了,所以编辑的时候PLC不能改,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能改.

楼主:
谢谢 yuanbangyin 袁邦银
昨天搞了一天的TD200,看例程看文档,总算有些收获,只是指令不熟,程序结构不大了解,我想结构应该和单片机差不多吧,至少思路是一样的。顺便问下,TP7触摸屏与电脑怎么连接的,RS232吗?我这里有一块是6AV3 607-1NH00-0AX0,很古老的吧?没有它连接的PLC。这块屏除24V电源外25针还有三根线出来(14,15,7脚),估计是和PLC连接的;下图是和电脑连接的图,难道我还要做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