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PC2138 用JLINK识别不了,请教

楼主(2010-05-31):
我的JLINK识别LPC2138,用J-Link Commander也不行,请教各位高手了!!

这里是我的原理图!!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ARM7 吧,没有道理啊,是不是接口接线不对啊。

网友:
P0.14跳线先解锁掉.

网友:
先看看isp好不好用

网友:
先看看你2138是不是烧了吧!

网友:
是不是里面有程序占用了 JTAG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兄,怎么解锁呀!!请指教啊!!

楼主:
我的这个片子是新的,没有烧写过代码,直接焊接好,用JLINK  就是识别不到呢!!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