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XILINX的USB1型下载线(HW-USB-G),能否用在Spartan6的器件上?

楼主(2010-05-31):
http://www.xilinx.com/products/devkits/HW-USB-G.htm
官方网站上还没有写支持。
http://www.xilinx.com/products/devkits/HW-USB-II-G.htm
USB2型已经标称支持。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支持的,因为没理由不支持,USB2也从来没有升级过。
所以能否请有Spartan6器件的朋友确认一下?

网友:
Spartan-6
感觉好遥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得了,我这买线的人开始咨询这种内容了,我,无法回答。。。

网友:
S6 没啥大容量的非BGA封装器件…… 很不爽。
回想当年,Virtex还有QFP封装的呢……

我觉得没有理由不支持,因为XPCU的具体下载算法不在线里面实现的,只要IO电平之类能支持就应该能用的。
就算不支持,我先生成svf然后再跑svf总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咱们不要怕BGA吧
现在没BGA很难搞高级玩意,虽然成本略高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S6好像根本没有非BGA封装的器件吧

网友:
今年芯片涨价,不知道SP6的价格会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xilinx的基本没怎么涨

网友:
【5楼】 ngzhang 兽哥

LX4和9有TQG144封装啊…… 不过真鸡肋,没有memory controller,用S6的一大好处就这么被无情的削去了。

【4楼】 h2feo4 无机酸

怕倒是不怕,只是自己玩的话,板子成本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肏,还真有2款TQG144的。如果没内存控制器的话,那岂不是和S3一样了?用软实现?

其实LX9的规模看起来大致比常用的Spartan3-500e要大一些了。BlockRAM和触发器资源都丰富,光跑逻辑的话不错啊。

另:发现SLX9是有两个内存控制器模块的?新的性价比王诞生了。

在另:发现TQG封装的没有MC。。。失望了。。

网友:
【9楼】 ngzhang 兽哥

LX9是有2个memory controller,不过,QFP封装的没有…… 唉…… 实在是让人不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5mil线的话,4层板可以跑开FT256
6层板应该能解决FG484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5mil的线,在我这里已经要加钱了。
如果坚持6/6的线宽,那么这种1.0间距的BGA,484要几层能舒服的走开?6层PCB的话,BGA部分只有2个电源层?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要保持严格6mil/6mil的话,FG484我估计要8层板
两个信号层,两个平面,四个混合层
Signal-1
GND -1
Signal-2 / Power-1
Signal-3 / GND-2
Signal-4 / Power-2
Signal-5 / GND-3
Power-3
Signal-6
要求高的话就要10层,成本不菲
如果允许使用盲孔的话(只要表层到次表层就够了),6层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LX9现在能买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spartan-6
感觉好遥远……

不遥远啊,我手里已经有了呀。。。 。。。不过是开发板。。。SP601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买不到,唯一有可能买到的就是LX45

网友:
sp6很多只有ces片,能买到lx45,lx150要150usd

网友:
回复 网友D:

6mil/6mil
按照 Spartan-3AN 的 FG484 pinout 试布线
没有任何优化,需要5个布线层
适当优化,除去NC脚,放弃几个IP脚的话,四个布线层可以跑开
如果用8层板的话,从任何角度说都应该没问题,不过8层板成本也相当高了
要是能用盲孔的话,6层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明白了,6层板行不行关键就是孔的工艺的问题。目前打听到的最低的6层板开工费是600,周期是1个月,质量还可以的。疯了。8层板太夸张没敢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6层板600,质量可以接受的话,应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发现楼歪的十万八千里。。。

网友:
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完全支持S6。。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6mil/6mil
按照 spartan-3an 的 fg484 pinout 试布线
没有任何优化,需要5个布线层
适当优化,除去nc脚,放弃几个ip脚的话,四个布线层可以跑开
如果用8层板的话,从任何角度说都应该没问题,不过8层板成本也相当高了
要是能用盲孔的话,6层应该没问题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29/ourdev_558642.png','原文件名:fg484......

请问你这个出线方式是自己手动做的,还是有软件可以自己算出来后直接显示效果?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图是我手工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完全支持s6。。

您在实际平台上使用过吗?能否告知具体的器件型号?谢谢

网友:
最近啥芯片都不好买,晕倒啊,Spartan6批量还要等几个月,有个系统只能继续用V4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完全支持s6。。
您在实际平台上使用过吗?能否告知具体的器件型号?谢谢

LX45T & 150T...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