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IO口利用二极管扫描12键 是否有这个BUG

楼主(2010-05-31):
如果 检测按键4 时 比如SKEY1=0 skey2=sky3=sky4=1,此时若skey2=0了 就是按键4按下了,但我如果键2+5 或者3+6同时按下 一样可以检测到按键4按下了,有办法解决不? (原文件名:1.jpg)

楼主:
沙发,我觉得可以解决的,否侧老外申请者专利怎么过的呢?

一时想不出办法、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做不了组合按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做不了组合按键!

未必吧,楼主举的这个例子可以处理掉,且看思路:作输入的全开上拉

就说KEY4按下 与  KEY2/KEY5同时按下的情况,SKEY2作输出,SKEY1作输入,KEY4按下与 KEY2KEY5同时按下一样,此时SKEY1检测到0;
但另,SKEY2作输入,SKEY1作输出,KEY4按下与KEY2KEY5同时按下结果就不同了;

楼主:
3楼我题目的意思就是不需要组合键出现

图中会出现组合键又刚好==单键

4楼
SKEY2作输入,SKEY1作输出,KEY4按下与KEY2KEY5同时按下结果就不同了

我觉的还是一样啊
SKEY1 输出0  KEY4按下 那么SKEY2就是0

若KEY2+KEY5按下 还么SKEY2也还是等于0啊

网友(2010-07-29):
3楼我题目的意思就是不需要组合键出现

图中会出现组合键又刚好==单键

4楼
SKEY2作输入,SKEY1作输出,KEY4按下与KEY2KEY5同时按下结果就不同了

我觉的还是一样啊
SKEY1 输出0  KEY4按下 那么SKEY2就是0

若KEY2+KEY5按下 还么SKEY2也还是等于0啊
--------------------------------------------------------------------------------

1.SKEY1输出低电平,SKEY2作输入开上拉,KEY4按下与KEY2KEY5同时按下,SKEY2读回低电平。
2.SKEY2输出低电平,SKEY1作输入开上拉,KEY4按下,由二极管单向特性可得,SKEY1读回高电平,
  而KEY2KEY5同时按下,则SKEY1读回低电平。4楼说反***

网友:
是有这问题,不过几乎所有的行列扫描键盘(包括你家PC键盘)都有这问题.

网友:
这个没问题吧.每次扫描有1个端口输出,3位输入.4次扫描共读到12位数.这12位数可以分辩所有按键跟组合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