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H桥驱动时,电机不转动,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0-05-31):
分立器件搭出H桥,上管IRF9540N,下管IRF540N,目前是自己做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来学习步进电机驱动过程.
H1     H2
|       |
|       |
|-M1 M2-|
|       |
|       |
L1      L2

M1,M2是2相4线步进电机的一相的两根线,量测电阻3.8Ohm,使用12V电源供电.
另外一相相同的接法.
1,实验1,控制H1,L2打开,另外一相先floating,步进电机可以走一个step.之后发出声音.
2,和1相同的实验,实验另外一相,也是可以走一个step
所以H1,L2导通可以让电机转到

问题是;
当两相同时以下面的时序运行时,电机就不会转到,而一直发出声音

fpga 控制pwm输出两路A和B,分别控制两个H bridge (原文件名:pwm driver.JPG)

H桥的控制,是通过FPGA输出两路PWM,和DIR来控制H桥,
按照上面的控制时序,PWMA和PWMB送出为无交叠的信号,但电机确不转动
请大家帮忙分析,谢谢

楼主:
目前pwm功能还没有真正实现,只是送出固定dutycycle的不交叠信号

网友:
MOS一般要型号一致的吧 不同的 性能不一样 可能有影响

网友:
电路没问题的话,电机转 AB 俩通电顺序要搞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