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本人翻译的RDA5807FM收音机模块的寄存器中文说明

楼主(2010-06-01):
压缩包里面有翻译后的说明对照表和原文PDF,
全部内容采用谷歌在线翻译加本人恶搞后的翻译,
其中第七个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还有其它的如果有翻译错误的请大家帮忙修改下!

REG        字节        名称        功能        默认值

02H        15        DHIZ        禁用音频输出高阻,        0
                        0=高阻态,1=正常。
        14        DMUTE        禁用静音,        0
                        0=静音,1=正常。
        13        MONO        单声道选择,        0
                        0=立体声,1=强制单声道
        12        BASS        增强低音,        0
                        0=禁用,1=开启增强低音
        11        RESEVED        必须是0        0

        9        SEEKUP        向上搜索,        0
                        0=向下搜索,1=向上搜索
        8        SEEK        搜索,        0
                        0=停止搜索,1=开启
        7        SKMODE        搜索模式,        0
                        0 = wrap at the upper or lower band limit
                        and continue seeking
                        1 = stop seeking at the upper or lower
                        band limit
        6到4        CLK_MODE        000=32.768K,        0
                        001=12M,101=24M,
                        010=13M,110=26M,
                        011=19.2M,111=38.4M
        1        SOFT_RESET        软复位,        0
                        0=不复位,1=复位
        0        ENABLE        上电启用,        0
                        0=禁用,1=启用

03H        15到6        CHAN        频率选择,        0x00
                        BAND=0,信道间距(KHz)
                        频率+87MHz
                        BAND=1,信道间距(KHz)
                        频率+76MHz
                        频率更新后搜索开始

        5        RESERVED        必须是0        0

        4        TUNE        调谐,0=禁用,1=启用        0

        3到2        BAND        波段选择,00=87-108MHz        0
                        01=76-91MHz,10=76-108MHz
        1到0        SPACE        频率间距,00=100KHz        0
                        01=200KHz,10=50KHz,11=12.5KHz

04H        14        STCIEN        搜索和调谐中断使能,0=禁用,        0
                        1=使能,并且在GPIO2输出低脉冲
        12        RESERVED        必须是0        0

        11        DE        去重,0=75微秒,1=50微秒        0

        9到7        RESERVED        必须是000        0

        6        I2S_ENABLED        I2S总线使能,0=禁用,1=使能        0

        5到4        GPIO3        通用IO3,00=高阻态,        0
                        01=单声道/立体声指示(ST)
                        10=低电平,11=高电平
        3到2        GPIO2        通用IO2,00=高阻态,        0
                        01=中断(INT),
                        10=低电平,11=高电平
        1到0        GPIO1        通用IO1,00=高阻态,        0
                        01=保留,10=低电平,11=高电平

05H        15        INT_MODE        中断模式,0=5毫秒中断,        1
                        1=直至读取到reg0CH后中断
        14到8        SEEKTH        搜索阀值,RSSI数值成正比,        1000
                        0000000=最小RSSI
        7到6        LNA_PORT_SEL        放大器输入选择,00=无输入,        10
                        01=LNAN,10=LNAP,11=双输入
        5到4        LNA_ICSEL_BIT        放大器工作电流,00=1.8mA        10
                        01=2.1mA,10=2.5mA,11=3mA
        3到0        VOLUME        DAC的增益控制(音量),        1000
                        0000=最小,1111=最大

0AH        15        RESERVED                0

        14        STC        搜索调谐完成指示,        0
                        0=不完成,1=完成
        13        SF        搜索失败指示,
                        0=成功,1=失败
        12到11        RESERVED                0

        10        ST        立体声指示,        1
                        0=单声道,1=立体声
        9到0        READCHAN        读取频率,        8’h00
                        BAND=0,频率=信道间距(KHz)
                        x读取频率+87MHz
                        BAND=0,频率=信道间距(KHz)
                        x读取频率+76MHz

OBH        15到9        RSSI        RSSI,000000=最小,        0
                        1111111=最大
        8        FM_TRUE        1=当前频率是一个电台,        0
                        0=当前频率不是电台
        7        FM_READY        用于软件搜索,1=准备,        0
                        0=没有准备好

楼主:
关于02H的第七个字的,
SKMODE 搜索模式:
如果 SKMODE 设为 0,在 Seek 时,当 RDA5807P Mode 内部触到所选频段的边界
时,会自动从另一边界绕回,继续搜台。
如果 SKMODE 设为 1,在 Seek 时,当 RDA5807P Mode 内部触到所选频段的边界时
会停止 Seek 并停留在边界处(STC 会被置 1,SF 会被置 0)。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这块芯片的PDF 有的话传我一份啊。谢谢了啊!!!
    29230287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