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你这压线的端子叫什么名字的?

楼主(2010-06-01):
就上面图中的这个,最大能过多少电流。

网友:
圆形压线端子,我们公司是这么叫的。

通过多少电流是线决定的。

网友:
接線端子,能過多少電流手冊上沒有講。可以參看KST網站,http://www.ksterminals.com.tw/eng_products_search.asp?P=1&Keywords=e7508&FKindNo=&SKindNo=&ItemNo=&Stud=&Wire=&ItemKey=&PageNo=

网友:
最长见的
管状冷压头

楼主:
0.75平方的线,我要找能过10A的,这个是不行的了。
看样子还是只能用一片一片的那种东西了,那玩意特别的难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0.75平方的线,我要找能过10a的,这个是不行的了。
看样子还是只能用一片一片的那种东西了,那玩意特别的难焊。

有比较大的,见过能压4-6mm2的
10A,1mm2就够了,保险一点也就1.5m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