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低温实验总是掉网

楼主(2010-06-01):
用MC55做的短信收发的产品,在做低温(-15/-20)时总是会出现联网联不上的情况
把SIM卡重新插一下又正常了
还有那个50PIN的座子稍微松点也联不上怎么处理啊?????

网友:
-20度应该没问题吧,不过也可能从查SIM卡时温度回升了
50pin座子是有寿命的,你看看手册,只能插拔1,20次

楼主:
总感觉MC55的连接方式不怎么好,螺丝固定也不怎么行
常温下有时候连接不上把模块拔下来重新插一次就好了,还是连接上的问题
以前我老是找电源部分的问题,改来改去都解决不了,才发现是座子的问题

网友:
那还不改啊,见图,表贴焊接式模块,焊好绝对不虚,就是别拆

网友:
可能还是模块的耐温问题,在低温的时候,工作不稳定!
你先用排除法一步一步来排除

网友:
以前发现过这样的问题,是SIM卡低温不行,试验时把SIM卡接出来温度高点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有不拆的,绝对不用这种

楼主:
回复 网友B:

SIM卡一般的工作温度是多少啊?

网友:
为什么要拆啊
哪有不拆的?你看看BGA芯片有带插座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要求不一样

另外我今天问了厂家说MC55停产了,建议用MC52I,说低温可以做到-45度
是吹牛的不
还有这两个模块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
如MC55停产不用怕。华为已经推出MC55的兼容产品MG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