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USB Host或USB OTG,你会用它来干什么?

楼主(2010-06-01):
连U盘,连HID设备,连WIFI,连蓝牙,连鼠标键盘,连打印机。。。

特别是对于64K以下内存的USB HOST/OTG设备,会用它来干什么?

网友:
对于工控行业来说,USB是个好东西。主要应用于调试。
以前,我们调试一些设备,比如下载上传参数,主要通过串行口,速度略嫌慢,而且感觉不是很方便,也有采用以太网作为调试接口,其速度会高一点,但是如果在现地调试的时候,也略嫌不方便。
如果有USB接口,那么直接用笔记本通过usb线与装置连接进行调试,应该会方便很多。
还有一种应用,就是用于固件的升级,比如,把需要升级的固件文件存放在u盘内,然后直接插入装置的usb接口,通过菜单提示进行固件的升级。

网友:
连接PC机用!~~

网友:
现在是作为Host连打印机和U盘,以后还需要作为Device连PC,取代串口。

网友:
数码相机直接连到打印机

楼主:
这个调查主要是针对USB Host的,USB OTG也能当Host来使用。这个调查主要是针对RT-Thread/USB组件,USB Device/OTG组件目前还在需求分析阶段,完备之后会开始动手!

USB Device会支持
- HID设备
- U盘Device
- 虚拟串口
- 虚拟网口

初始版本主要是上面四种。

网友:
我现在用LPC176X的USB HOST来接U盘和3G上网卡,其实3G上网卡就是做CDC驱动,上面跑PPP协议,可以直接连接公网,真希望RT-Thread能过增加USB Device/OTG组件

楼主:
是的,初始的USB组件会出现在lpc176x上 :-)

网友(2010-07-01):
太好了!终于有USB组件了。因为嵌入式设备和电脑连接的时候最好的还是USB。现在电脑都有了USB.
OTG的支持最佳。即可以HOST,又可以DEVICE.

如果设计HOST最好能分层,面向对象,像LUMINARY 的USB驱动那样写。
更提供模板,方便增加驱动。

网友:
现在的项目基本都会有到USB HOST连U盘 WIFI 蓝牙 键盘鼠标这些功能,现在很多终端设备都做成USB接口形式,

网友:
USB碰到干扰就挂了

网友:
小规模不组网的 工业环境  USB_Host/Otg 用于U盘 升级固件,传记录……  也可 扩展一些 USB的组网模块!

如果是  OTG  可以考虑 同一产品 多主机菊连

网友:
用来读写U盘,最好能支持FAT32。

网友:
读写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