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计算出下面的电阻值

楼主(2010-06-01):
(原文件名:截图01.JPG) 上图中的电阻值,如何通过AD转换值计算出来,请高手指教

网友:
直接用里面的电压表读取抽头与地的电压一算就知道了。

楼主:
恩这个我试了,可以,我想用公式得到,不知道有没有公式

网友:
(VCC/(30K+10K))*R红=VCC-V抽

网友:
汗。。。AD值,参考电压、VCC都知道了。写个公式就得了。。

网友:
R=U/I

U 已知(AD测量结果转化得到)
I=  你就自己计算吧.

网友:
LS很热心的啊。替楼主感谢你

楼主:
恩,谢谢大家,我知道了。真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