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无线模块

楼主(2010-06-01):
前段时间买了一对NEWMSG RF905SE,带天线,店家号称开阔地500M可靠通讯
结果STM32驱动,3.3V,+6dbm,在4楼上,隔了一个房间能通讯,隔了两个房间就不行了。
工作需要的环境是一个材料库,里面有电机干扰,中间有铁架子,夏天炎热,还有点潮湿。
希望经常用RF的朋友推荐一款可以在这种环境里面200M可靠通讯的模块

网友:
潮湿的环境肯定得用胶全部密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没有封的电路板上所有接口全部氧化、。。。。。。。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用一下PTR8000+,这个能基本满足你的需求.
http://www.freqchina.com/cn/productview.asp?id=4  这是关于模块介绍的链接.

网友:
SRW1012的穿透能力:在9.6kbps的速率下10层楼间可稳定传输,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厂家标称的距离一般都为空旷距离,只能作为参考

按照楼主的环境要求,建议用发射功率大一点,接收灵敏度高一点的模块

网友:
专业无线数据传输模块http://www.xldrf.com
淘宝店:http://shop57792676.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