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平均电流怎么计算?

楼主(2010-06-01):
想要计算系统的平均电流,以便计算电池的使用时间,情况是这样子的:

单片机进入低速模式外围电路关闭,电流40uA-------1970ms
单片机进入正常模式外围电路关闭,电流1mA------24ms
单片机正常工作外围电路打开,电流14mA-------6ms

系统如上循环工作,那么系统所消耗的平均电流时多少呢?

网友(2012-09-23):
楼主,我现在也遇到你这问题了,需要知道怎么计算平均电流,你现在知道怎么估算了吗?

网友:
找到答案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E5%8A%9F%E8%80%97
举例来说:
       假如通过评估,我们发现“实现应用所涉及到的外设”可以将系统从某个最大允许的SLEEP模式
       唤醒(例如Power-Save Mode),则这个SLEEP模式就是基础Sleep模式,我们评估系统功耗的
       方法就是估算,在完成一次任务的情况下(任务节拍),sleep所占的时间是百分之几,系统
       工作的时间是百分之几(active time),然后用下面的公式就可以估算出系统的正常功耗:

       <font color=red>Equation A:
       normal power-consumption =
             sleep consumption * sleep time(%) + active consumption * active time(%)</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