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正是arm么?

楼主(2010-06-01):
8位机用了好几年了,准备学习学习32位机,正在选型。 看网上的帖子介绍感觉STM的很不错,不过君正的很便宜,又是国产,而且好几个大客户在使用,感觉也还行。 两个都选,没有那么多时间,选了一个就没法选另外一个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8位机用了好几年了,准备学习学习32位机,正在选型。 看网上的帖子介绍感觉stm的很不错,不过君正的很便宜,又是国产,而且好几个大客户在使用,感觉也还行。 两个都选,没有那么多时间,选了一个就没法选另外一个了。

两个不是一个概念

君正是MIPS的,主频一般几百M,应用上大多上LINUX之类的操作系统,外挂外部ROM,RAM等,可以简单视频解码,价格便宜,适合做电子词典等消费数码。

STM32的是ARM CORTEX M3的,一般跑72M,平时使用的时候,内部ROM(几百K)和RAM(几十K)足矣,高端型号可以外挂ROM,RAM。一般上个UCOS之类的小型系统即可,MP3解码都比较吃力了,但是稳定性相对好一点,毕竟是大厂做的,适合做工业控制等。

每种IC都有它自己的市场定位,看你需要做什么样的产品了,没有万金油的。

楼主:
刚刚上君正网站看了看,只有4种芯片,看来还是不适合小客户和我等初学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