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苹果猫关于GTM900-C 的问题,不停地故为,并且发送数据不成功

楼主(2010-06-01):
各位好,现在我使用的GTM900-C不停地发送AT-Command Interperter ready,基本上是每隔7秒发送一次,这样说明模块在不停地复位,请问是电源问题吗?我现在使用的是USB供电,GTM900-C需要的4V电源是在UAB电源的正极端加一个4007二极管关降压实现的~~

还有一个问题,在没有复位期间,发送AT,AT+CGMI等信息,可以返回OK,
发送AT+CGDCONT=1,"IP","CMNET"也返回OK,
但是发送AT%ETCPIP返回ERROR19?什么原因,
ERROR 19 的含义是什么,请求苹果猫给予解答,鞋底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你用的是公网IP吗?公网ip已经连接好了吗?

网友:
在GTM900C的AT指令手册的7.14章节里边清楚的列出了所有TCPIP错误代码的含义

网友:
反复重启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
准确说是 电流供电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