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用JTAG烧写JIC文件的话,那板子可以不画AS接口了吧?

楼主(2010-06-01):
如果能用JTAG烧写JIC文件的话,那板子可以不画AS接口了吧?

网友:
理论上是的...

网友:
只有EPCS的情况下,可以。

楼主:
正好是EPCS的,那就不画了,板子紧张的很

网友:
楼主注意 quartus9.1 的flashloader烧epcs1有问题,我现在的稳定方案是 quartus9.1sp1+epcs1+JTA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注意 quartus9.1 的flashloader烧epcs1有问题,我现在的稳定方案是 quartus9.1sp1+epcs1+jtag

哦, 看来不能省啊。。。

回复 网友B:
只有epcs的情况下,可以。

这个如果烧NIOS II,也能用JTAG来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nios的elf->flash就是用jtag烧写的。

90SP2、91、91SP2都有问题,不推荐使用。推荐91SP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nios的elf->flash就是用jtag烧写的。
90sp2、91、91sp2都有问题,不推荐使用。推荐91sp1。
这样,我现在画板子,如果是用EPS的话,板上没有FLASH的,想预留NIOS的话,可以真的不用AS接口吗?有点担心呢~

这兄台,时时刻刻都在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AS,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