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att7022校正遇到问题?

楼主(2010-06-01):
最返搞项目,搞电能表用到att7022a,对到pdf文档说到相位校正时,不太清楚其对于在cos=0.5时,用电能表校正时,提到0.5L标准表误差,是有功误差?还时无功误差?还是相位误差?有点迷惑?

网友:
相位误差

楼主:
是不是用其测得的电压与电流相角-真实的电压与电流相角(固定为60度)=相位误差?

网友:
当然是有功误差

网友:
我在用MCU与ATT7022通信时,SPI读操作需要接收25位才正确,还有写操作也要写25位才能进行校表,哪位能说明下原因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返搞项目,搞电能表用到att7022a,对到pdf文档说到相位校正时,不太清楚其对于在cos=0.5时,用电能表校正时,提到0.5l标准表误差,是有功误差?还时无功误差?还是相位误差?有点迷惑?

这个误差是从CF1接到校表台读出的误差吗?还是CF2?

网友(2010-07-03):
我也在搞这个芯片~交流一下吧~QQ:364920056

网友(2010-11-24):
0.5L标准误差是指有功误差0.5%…4L用的什么MCU?702x的命令和数据都是24位的,最可能是SPI时序有误…5l一般是3200脉冲接到校表台

网友(2011-11-09):
我只有一个标准电压电流源,求教该如何校表啊

网友(2013-08-01):
我是新手,各位大侠谁能帮帮我,我也没有标准表,如果不校准的话,误差大吗?QQ:1198623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