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ED延时电路

楼主(2010-06-01):
在电子闹钟加一个3V LED延时灯。怎样加。闹铃灯亮。

网友:
回复 楼主:

延时间不长就用电容方式搞定,精度不高。
时间长精度高用专用芯片。

网友:
确定灯亮对应的时钟时间,写出真值表,再简化成逻辑表达式,然后用74系列芯片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