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了 16550 UART IP CORE的啊?在线等大虾帮忙

楼主(2010-06-01):
不知道怎样进行仿真…… 为什么按照wishbone的总线协议去定义输入波形 没有输出呢?  谁能说说  太感激了

网友:
如果你不是要使用16C550的完全功能,建议你还是只看懂发送和接收的那两个程序,关键在于和fifo的对接,其他的设置起始都可以重新写的!

网友:
还是自己写一个吧,opencore的参考一下还可以,要使用就得读懂

网友:
给你一个可用的。
H16550_Verilog_2.0V(文件大小:377K) (原文件名:H16550_Verilog_2.0V.zip)

网友:
用ACTEL器件,有16550的IP。

楼主:
因为芯片已经定下来了. 用的EP2C8. 上面那位仁兄发的是CAST的UART IP

楼主:
但是编译不能通过   把几个文件的属性改为SYSTEMverilog了  不然错误更多.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uart_fifo_altera.v(96) near text "=";  expecting ".", or "("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呢?  上面那位仁兄  能说说有哪些需要设置的吗?  谢了.

楼主:
OK了,有结果. 有点语法错误.

网友(2012-07-13):
一块来聊    523225358

网友(2013-08-13):
如果在自己的verilog中使用uart软核,怎么去控制这个软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