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StratixII 器件管教IO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6-01):
这其实就是个5V系统同3.3V系统连接的问题。
StratixII的3.3V属于LVTTL,如果驱动5V的TTL器件,根据逻辑电平的关系,是可以的。
但如果5V的TTL器件直接驱动StratixII的IO管脚,会有什么问题?大家是否遇到过?
我一个同事说,他现在有块板卡就是5V的TTL数据线直接拉到StratixII芯片上的,目前没出过问题。
不过我查手册上说,StratixII的IO最高容忍4.6V。

遇到过此问题的朋友来说说看。

网友:
请看这个范例:

截取自:Altera Cyclone III Start Kit  ourdev_558851.pdf(文件大小:271K) (原文件名:CycloneIII_SB_3C25.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看这个范例:

截取自:altera cyclone iii start kit   (原文件名:cycloneiii_sb_3c25.pdf)

这个范例并不能回答我提到的问题!

不过还是要感谢tear086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