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驱动继电器

楼主(2010-06-01):
MSP430单片机驱动继电器
一般用三极管9013驱动继电器,在基极接上1K到10K之间的电阻,都能很成功的驱动继电器(我的是5V欧姆龙)  发现430驱动一个继电器没问题  但是一但同时驱动三个继电器  发现不能成功  不知道是电流的问题还是其他的   所以我三个继电器始终无法起到选通的功能    实在是蛋疼啊

网友:
最好用8550/9012进行驱动,430的高电平驱动能力比较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好用8550/9012进行驱动,430的高电平驱动能力比较弱

用9013没什么不可以的吧回复【1楼】peterliuzq

网友:
8050的电流大,9013偏向信号处理,增益比较大

网友(2010-07-14):
最好用8550/9012进行驱动,430的高电平驱动能力比较弱
-------------------------------------------------------
我一直在用430的IO对地驱动发光管,限流电阻为100ohm,电流已超过15mA,这样的驱动能力不应该算弱吧?

所以我三个继电器始终无法起到选通的功能
-------------------------------------------
我一直在用430驱动3-4个继电器,工作一直很正常,不知你如何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