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教训:M16串口接收中断程序为空,则程序死机

楼主(2010-06-01):
用M16做了一个AVR的小应用板,需要用到串口发送和接收,为了分开调试方便,先写好了发送部分,接收部分空着。程序调好之后发现板子经常死机,只要用手摸一下M16的管脚,运行灯就不闪了。

开始以为是AVR单片机抗干扰能力差,或者晶振停振等原因,检查了半天,才发现问题出在串口部分的程序上,如上所说,串口接收的中断服务程序暂时是空的: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12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UDR
}

细看M16的Datasheet,有这么一段话:在接收完成中断服务程序中必须读取数据寄存器UDR,以清零RXC,否则一旦该中断程序结束后,一个新的中断将再次产生。

原来死机的原因是:用手去摸RXD管脚,使串口收到一些乱码,产生接收中断,而我的接收中断程序空着,没有清除中断标志,所以程序不断地进入中断,表面现象就是运行灯不闪了,程序死机。

网友(2010-10-08):
中断要慎用

网友:
如果闪灯是优先级更高的中断中完成的,则灯闪正常,让你更抓瞎.

网友:
小小教训: 买东西不给钱,则被人打或进局.

网友:
之前用M32串口发送数据,没有连接接收端,M32时不时就复位!!

网友(2012-11-05):
记一下,以后验证。

网友:
那个中断可以写控制字屏蔽掉。

网友:
搞过这样的,不小心打开了中断,但是没写中断服务程序,结果老是发现复位,不明白怎么回事.看了汇编才知道跳到0地址去了.....抓狂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