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片内构建大容量FIFO与外置FIFO,哪个成本更低

楼主(2010-06-01):
在容量不大的情况下,如kunsd的示波器中(4K),在FPGA中构建确实更方便,但对于例如10K*32深度的呢?

网友:
不应当这样,应该用FIFO做中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示波器项目中的FIFO,有一点不明,存满了读的那段时间数据岂不是丢失了,不丢数的方法只有乒乓ram

网友:
是会丢的,安捷伦同样存满丢,不过它的存储比较大,有1M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做到不丢,如FPGA构造乒乓ram,或者2个片外sram+fpga控制器逻辑构造乒乓ram

如果丢掉了,岂不是长时间的波形必有非连续连接点

网友:
一屏内是连续的,通常显示更新远远小于采集,所以肯定要抛弃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对

因为示波器只是给眼睛看
如果数据要严格连续记录  fifo就不可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晚上想了想,kunsd的AD是125Msps,用FPGA之后逻辑读取应该是跟得上的,为何还需要构造片内fifo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晚上想了想,kunsd的ad是125msps,用fpga之后逻辑读取应该是跟得上的,为何还需要构造片内fifo呢

平滑数据流,采集的是连续的,存储时突发的,当然保证存储平均速度大于采集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关于示波器项目中的fifo,有一点不明,存满了读的那段时间数据岂不是丢失了,不丢数的方法只有乒乓ram

?不存满就读不就行了。。又不是只能同时写或者同时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读的时候不能写吧  又不是双口ram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FIFO是有两个端口的,可以同时读写是基本要求。
同步FIFO要求读写的时钟是同步的,而异步FIFO甚至在读写时钟,数据位宽均不相同的时候也可以同时读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