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让人惊叹,雕刻机杀手来了!)

楼主(2010-06-01):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请看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xNDMxMjA=.html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yMzY3MTAw.html

网友:
打印成本不低,应用范围也不同……

其实原理不复杂,就是喷墨+石膏粉。

网友:
谈不上杀手。。金属材料还打印不了吧?
相对来说,与雕刻机相比,这是两种相反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真有可以打印的金属材料。。曾经见过,忘了,只知道很贵,贵的没资格记下。。
好像是所谓快速成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还真有可以打印的金属材料。。曾经见过,忘了,只知道很贵,贵的没资格记下。。
好像是所谓快速成型

我也似乎在某个站点上看过,只是这种东西强度很低的。。

网友:
严格说应该不算金属材料吧,金属粉末+粘合剂,做好后有金属光泽。

楼主:
原理是不复杂,我想说的是人家的这种创意,你我能想到吗?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
我们实验室有一个台三维打印机,但是只能打印那种树脂或者塑料的材料,速度和精度还非常不错的,很多机床加工不出来的东西他们都能搞定。

网友:
不明白 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懂的大侠可以说说吗   我猜想  是不是把3D模型分很多个截面图   然后3D打印 不断的打印截面图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理是不复杂,我想说的是人家的这种创意,你我能想到吗?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想到不难,难的是做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明白 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懂的大侠可以说说吗   我猜想  是不是把3d模型分很多个截面图   然后3d打印 不断的打印截面图 ?

有很多种方式,楼主位的方法是,撒一层很薄的石膏粉,然后在上面用喷墨的方法打印(注意,是彩色打印,这样可以实现立体的全彩色打印效果)。然后一层一层的往复,直至完成,吸掉余下的石膏粉即可。

这种方法甚至可以直接打印出轴承这样的部件,精度还非常的高。技术实现也很简单,就是光栅打印,没有矢量分析的问题。

网友:
积分原理,任意空间形状皆可,很早就有了,工业领域主要用于手版,不适合批量生产。

网友:
以后邪恶的机器人能进行自我复制,统治地球了~~~

网友:
最难的是软件

网友:
好多年前就有了,难点不少,记得国内有提供这种服务的,我咨询了下,打样子可以就是强度太低
如果是结构件或者机构件的话,想象一下做出来的零件像是石膏像一样的脆弱就是了。呵呵

z-crop的打印机貌似有种增强材质浸润剂,但是不知道能强到哪里去。

这东西,难就难在如何让先行者花上价格不菲的代价做小白鼠呵呵。

网友:
快速成型就是用的这种技术
振镜扫描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让我知道有这么好的快速成型机器。我很有兴趣买部用来做客户服务。我查了资料,更高端的机型可以做出高强度模型,强度比ABS还高。

网友:
事实上,我两年前有看过更牛的视频。原理类似,但老外的想象力确是令人叹为观止拍案叫绝。。。。他们把这一原理应用在建筑上!可以把居住的房子打印出来!

网友:
在新加坡看到激光成形机,先在平面上抹金属粉末,然后用激光扫描加热粉末使金属熔解并接在一起,再涂上一层金属粉末,再………………,据说是50万,当时没问是新加坡元还是美元还是欧元还是英镑。

网友(2012-04-26):
淘宝散件居然有2k左右的,搜
“小立方 3d打印机”就可以找到,不知有何感想!

网友:
taobao上那个好像就是参照国外开源的3D打印机。塑料热融化再凝固的原理。

我觉得喷嘴是个问题,太粗打出来的精度差又难看,太细容易堵。

网友:
看过一个电视片,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个教授做了一台激光的,具体原理不知,好像不是单光束,是二维光束,x轴与y轴的光线交叉点会烧结,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跟断层扫描差不多.打印完以后是从一堆粉末里面把工件捞出来的,强度吗,拳头大小的八字环可以拉轿车,台式机硬盘大小的可以拉suv,厚度大约2厘米的样子吧,目测

网友:
看过一个德国人做的金属打印机,打印完成之后还要进行热处理。

网友(2012-06-02):
先雕刻一块PCB再说

网友:
金属打印机,打印完成之后还要进行热处理,就是烧结还原。

网友:
这和雕刻是两回事啊,所谓雕,是谓去掉不要的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然而这种3D打印应该是所谓的塑,就想泥塑一样的道理,把有用的部分堆上去,然后成型

网友(2013-10-22):
什么3D打印。就是特种加工中的快速成型技术。机械专业出身的应该都上过这门课。

网友:
现在淘宝上的3D打印机已经满天飞了,价格也很便宜,可以买一台回家玩了

网友:
3d打印金属 也是粘结技术,但雕刻机可以在一块钢料上下刀。就最后成型来说,前者是浆糊粘起来的 后者还是钢。

网友:
建议阿莫DIY 3D打印机吧. 这未来肯定是种趋势. 别把大家的技术浪费了.

网友:
果然非同凡响,只是很多地方还是需要改进!

网友:
我组装做 3d打印机。  最终效果 可能是玩具级别或者稍微好一点。 对于快递打印。我没有概念。一般要 生产一个 10cm *10cm*10cm 的 东西,至少要整整打印一天 24小时。

最后出来的东西 还是和 玩具级别一个样子。  会不会是 未来的 趋势,个人觉得是一个 新的领域。倒是  短时间 不会普及到 千家万户。 这个和电视机可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