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2303HX的使用!

楼主(2010-06-02):
做了一块usb转串口,使用PL2303HX(YR0903A),出现下面问题,请用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1、能正确设别到串口;
2、直接把PL2303HX的1脚(TXD)和5脚(RXD)短路,收发正常!
3、直接把PL2303HX的1脚(TXD)、5脚(RXD)以及地接单片机或ARM的TXD、RXD以及地,收发出错(乱码),波特率没错!
4、没接其他东西,只是连了PC机,测量了PL2303HX的1脚(TXD)电压为3.44v、5脚(RXD)电压4.98v,怎么这两个电压不一样呢?

网友:
感觉RXD/TXD的上拉电阻太小了,至少也得100K,上拉的用处在没有串口接入的时候防止悬空(这个不是open drain的信号),而且应该接17脚的VDD_3V3而不是VDD。

网友:
楼主用TTL的电平接到DB9的端子上?

印弟安和中国人见面,打不上招呼啊!

网友:
图纸来看,是直接TTL接232电平,没有冒烟算不错了,如果这个DB9是拿来吓唬人不是真的接到232电平,那还有可能的低级错误是TXD接到TXD,RXD接到RXD了。

楼主:
谢谢大家回答,不是直接把TTL接232点平的,那个DB9的确是没有用到!

是直接把PL2303HX的1脚(TXD)、5脚(RXD)接到单片机的TXD、RXD!当然地也连在了一起!

参考了下面几个电路,都是在论坛找的,好像都不行,麻烦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是不是芯片问题呢?上面那些电路基本上都差不多!

楼主:
上拉去掉,问题依旧!

网友:
波特率准确吗?

网友:
请再次确认PL2303的TXD连到单片机的RXD,而PL2303的RXD要接到单片机TXD,不要告诉俺你是TXD接TXD,RXD接RXD的哦。

楼主:
修改了一下电路图,已经能正确通讯,115200的波特率也没问题,下面是修改后电路,谢谢大家!

楼主:
但现在出现了另一个问题,用该usb转串口下载STC 89C51RC失败,用的驱动“PL2303_2004年版本驱动”(其实测试了好多版本的驱动),波特率也调到很低很低,比如1200,但都没有成功,可是taobao上那些PL2303HX刷机线都说能下载STC,这是什么原因呢,望指教,谢谢!

网友:
兄弟,图没有问题,出现这种状况,一般都是布线和去耦电容放置有问题;规则嘛、电容要尽量靠近要去藕的电源脚,另外建议在VDD_325处加10uF电容。

网友(2010-11-03):
请问4楼的截图效果图用的是什么软件?感觉有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感觉很好看,很清晰

网友:
回复 网友B:
QQ截图就可以达到这效果哈

网友:
PL2303HX不是已内嵌晶振了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N你开始的原理图有什么问题?难道是2个上拉电阻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来好像是  不过那个22 23 脚可以接地的  我是手工在万用板焊接的都没问题  下载stc一切正常  驱动最好是老点的 2003年的那个比较好

网友(2011-03-31):
请问楼主的PL2303HX可以下载STC了么??我最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不能下载STC!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这个型号的PL2303HX(YR0903A),供电就到50MA!明显太那个了,我手头上还有其他版本的,PL2303HX(LF06503A),这个就可以下载STC,其他通讯业正常,供电电流不到20MA!

网友(2011-05-04):
学习了。正好最近也在用PL2303hx

网友:
请问 楼主的PL2303HX可以下载STC了么??
我今天试了试自己的,不行!!

网友(2011-07-25):
去掉该死的上拉一般就可以了,虽然2303说3V/5V兼容但最好加一个电平转换电路.
我现在郁闷的是pl2303老是会掉线,要重新插一次,还在找原因.

网友(2011-09-16):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

网友(2013-05-05):
好多电路图

网友:
你用PL2303收固定的有规律的数据,你会发现,开头前第400个左右会发现错误的数据,和你发送的完全不一样。和驱动版本有很大的关系,有时候会丢字节,多收一些无规律可查的字节。有的xp版本驱动只是开头会出现一次,以后就稳定了。在win7系统下会每隔400左右就出现。可能是接受缓存溢出(256 bytes buffer)。但有的芯片就没事。这个片子要想收到稳定的数据,必须买的时候看好。同一个批次的片子有的行有的不行。完全一模一样的外围。十分的不稳当,如果通信没CRC数据量又大,劝你还是别用了。我们做过详细的测试,波形非常漂亮,但是数据会出错。非常折磨人的东西。

网友(2013-11-06):
经验贴,记录一下

网友F:
今天想找一个pl2303的电路图 可是有好多版本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网友(2013-12-19):
pl2303有很多细节的地方需要注意

网友(2014-02-16):
标记一下!!

网友G(2014-05-06):
引用 网友F:
今天想找一个pl2303的电路图 可是有好多版本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是啊,,正在为这个事伤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啊,,正在为这个事伤神呢

很不幸的是我参考了一个电路没能成功,结果造成了我二次打样  全是泪啊,记得跟USB连接线上的那个上拉电阻和TXD与RXD的线序。业绩这么点经验吧。

网友:
有问题才能学到东西。。。没问题啥也学不到。

网友(2014-06-19):
标记一下。。。。

网友(2014-08-13):
发现这些电路的设计或多或少的偏离PL-2303HX数据手册的要求,虽然能工作,但可能会导致芯片不稳定。
12M晶振的两个负载电容可以不要,要的话一般取5-15pf;LD-M(23P)管脚必须接220K的电阻拉高或拉低:拉高为芯片配置可带500MA负载(重载),拉低为可带100MA负载(轻载)。TRI_M(22P)管脚以一个4.7-10K的上拉电阻,将芯片配置为通信挂起期间停止输出。DP和DM管脚和USB接口的连接要越短越好,布线时两线尽量相互靠近且长度要一致,两个限流电阻取值可在10-56欧姆选择。DP线上的上拉3.3V的电阻取值1.5k,这是USB接口协议的要求和标准,作用是告诉主机,有器件连接而且是高速器件。EE_DATA(14P)管脚上拉4.7k-10k的电阻,避免IO口噪声干扰。  PL-2303HX芯片适合用在单片机学习阶段的硬件电路设计,不建议使用在实际开发工程中。如果您的开发项目里需要USB转UART电路,建议使用其他优质的通信芯片。

楼主的设计有些偏离了数据手册的要求,所以才不稳定

网友(2014-09-15):
先看看,学习学习。
另外,LZ在5楼那张截图是怎么做到那张好像撕开纸张的效果。
看起来挺酷炫的。

网友:
一直用2303下载stc,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