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avecom Q24PL001怎么用AT建立TCP连接??

楼主(2010-06-02):
请问“Wavecom Q24PL001怎么用AT建立TCP连接??
下面是AT指令,哪里不对?

ATI3
ATI3

657e09gg.Q24PL001 1961548 103107 17:56

OK
AT+WOPEN=1
AT+WOPEN=1

OK
AT+WIPCFG=1
AT+WIPCFG=1

OK
AT+WIPBR=1,6
AT+WIPBR=1,6

OK
AT+WIPBR=2,6,11,"CMNET"
AT+WIPBR=2,6,11,"CMNET"

OK
AT+CSQ
AT+CSQ

+CSQ: 25,0

OK
AT+WIPBR=4,6
AT+WIPBR=4,6

ERROR
AT+WIPBR=3,6,15
AT+WIPBR=3,6,15

+WIPBR: 6,15,"0.0.0.0"

OK
AT+WIPCREATE=2,1,"218.18.64.75",5004
AT+WIPCREATE=2,1,"218.18.64.75",5004

ERROR

网友:
回复 楼主:
-------------------------------------------------------------

上官兄弟:

好像是:AT+WIPBR=4,6,0和AT+WIPBR=2,6,11吧

网友(2010-07-23):
首先指令要AT+WIPBR=4,6 改为AT+WIPBR=4,6,0~

如还ERROR的话可能SIM卡读取不到的原因;执行一下AT+CPIN?看是否有READY;如果ERROR的话,SIM卡座重新焊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