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电话机最常用的免提芯片是哪个?

楼主(2010-06-02):
作一个通话设备用到了免提功能,原来用的是MC34018的,可是这个芯片现在很不好找,而且贵,打算把它换掉,有没有外电路不用动能直接替换的?  如果没有就改板换芯片。常用的免提芯片是哪个?

网友:
MC34018挺便宜的啊,国产的

楼主:
已经停产了,现在不好找了。 偶尔问到的还挺贵,7块钱一个,直插的。  那天问了个贴片的3块,还可以接收,不过担心万一我改板了那天贴片的也找不到了,不还是麻烦

网友A:
我用的34118

网友(2012-08-29):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34118

qgbgzp你好,你用过34118芯片吗,能不能跟我分享下你的经验呢?

网友B:
as2524,as2523,as2522     现在我公司用这个系列做,而且是裸片。AS2522免提最好,SPK是差分输出的。不过价格好像有点贵6~9元。以前用MC33215停产了。

网友(2014-01-09):
引用 网友B:
as2524,as2523,as2522     现在我公司用这个系列做,而且是裸片。AS2522免提最好,SPK是差分输出的。不过价 ...

请问一下,这三个芯片的价格大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