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移植到pc机上后用bc3.1编译后不能显示汉字

楼主(2010-06-02):
ucos移植到pc机上后用bc3.1编译后不能显示汉字?什么原因?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请问你是按照本网的方法移植的么?请教下那个路径是怎么设置的?就是源路径和输出路径,谢谢

网友:
就是下面2步,请教在什么地方设置的?谢谢

5、将源路径设置为D:\SOFTWARE\UCOS-II\EX1_X86L\BC45\SOURCE
6、将输出路径设置为D:\SOFTWARE\UCOS-II\EX1_X86L\BC45\SOUR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设置啊,只需要按照路径建立文件夹就行!
可以看看这个日志
http://user.qzone.qq.com/360883850/infocenter?ptlang=2052&ADUIN=360883850&ADSESSION=1275629987&ADTAG=CLIENT.QQ.2785_Mysrv.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