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非阻塞型赋值,占空比不对。

楼主(2010-06-02):
看到一例子,抄来用modulesim仿真时,发现占空比不对,是怎么回事呢?按道理应该是周期为100个单位,占空比1:1才对啊?
仿真波形图:

楼主:
module df(wav);
    output wav;
    reg wav;
    event end_wave;
    initial
    begin
        wav<=0;
        #50 wav<=1;
        #100 wav<=0;
        #150 wav<=1;
        #200 wav<=0;
        #250 ->end_wave;
    end
endmodule

网友:
initial
begin
  wav <= 1'b0;
  forever
    #50 wav <= ~wav;
end

试试这样。

楼主:
多谢tear086大哥!我照你的试了一下,没问题!
不过我的好象也应该没问题才对啊!
为什么我的没有1:1的占空比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吧程序改为
module df(wav);
    output wav;
    reg wav;
    event end_wave;
    initial
    begin
        wav<=0;
        #50 wav<=1;
        #10 wav<=0;
        #50 wav<=1;
        #50 wav<=0;
        #50 ->end_wave;
    end
endmodule
就可以了。因为时间常数不是你想的会累加的,而是每条命令都要执行一个新的时间常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4楼的方法可用。如要想用绝对延时,需把延时放在非阻塞赋值符号右边。如:

module df(wav);
    output wav;
    reg wav;
    event end_wave;
    initial
    begin
        wav<=0;
        wav<=#50 1;
        wav<=#100 0;
        wav<=#150 1;
        wav<=#200 0;
        #250 ->end_wave;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