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35与51的3线接口(采用中断),含仿真

楼主(2010-06-02):
采用 Int0 中断来知道转换完成。由于此时 Busy 脚已经是低电平了,其关闭时钟闸门,因此进
入中断的时间延迟不会影响读数的精度。如果想知道结果正负,应该把极性指示也连接到单片机
,在 Int0 中断中同时查询其电平,来知道结果的正负。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好,正需要,多谢!

网友:
那个版本的仿真  打不开

楼主:
Proteus 7.4 版的

网友(2010-09-25):
非常好,学习中,多谢!

网友(2010-11-03):
在icl7135程序中“LCDWrite_x_y_str(0,0,u8VOL);LCDWrite_x_y_str(15,0,u8V);”u8VOL和u8V怎么定义的?什么意思啊?期待回复

网友(2017-12-29):
学习了,是用的连续转换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