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的初次做的小PCB

楼主(2010-06-02):
现丑了,第一次做,试手的,

网友:
无用的铜皮应该去掉

网友:
铜皮应该去掉

网友:
我奇怪,楼上两位为什么说要去掉?

网友:
怎么感觉是没腐蚀完?

网友:
去掉要多花很多时间

网友:
死铜可以考虑去掉……

网友:
用什么打的洞? 还挺准, 我用手钻老打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什么打的洞? 还挺准, 我用手钻老打偏.

楼上打印的时候把中间的那个孔打印出来,但是适当把孔缩小一些,比如0.9mm的孔,你打印的时候做成0.4mm

再钻的时候钻头就不会跑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明白. 也是这么用的, 可能我的手钻不太好用吧, 有空得换个精度高点的.

网友:
很不错,不过我觉得 线跟铜皮间的间隔可以加大点~这样腐蚀会好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手钻的,焊盘中心腐蚀出小洞很好定位,或者关掉电钻对位好再开就打得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理解,说说去掉无用的理由,我觉得吧,这些无用的是接地了,有屏蔽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腐蚀完了,没去死铜

楼主:
回复 网友E:
很不错,不过我觉得 线跟铜皮间的间隔可以加大点~这样腐蚀会好控制~

是的,这样在没做阻焊的情况下,焊接也不容易造成短路,今天焊时深深体会了,

网友:
这样大面积普通 没有腐蚀好的话 很容易 短路

网友:
画过线路板但没有这样做过!很好奇

网友:
没玩过 雕刻

网友:
LZ 多焊几块板 就知道为什么要去掉 铜 皮了
当然 是指手工板
去工厂打样 加工 ,因为有绿油 就无所谓。

网友:
这种板也好意思发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种板也好意思发上来~~~~

看来这位有高级货,能否开开眼啊

网友:
轻微过度腐蚀

网友:
回复 网友G:
lz 多焊几块板 就知道为什么要去掉 铜 皮了
当然 是指手工板
去工厂打样 加工 ,因为有绿油 就无所谓。

死铜能不能当地用呢?

网友:
我的理解是死铜是没有跟任何网络连接的铜皮, 如下图所示.

楼主:
确实如此

网友:
建议楼主写下过程给像我一样的“处”们长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