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与ATmega128通过SPI通信

楼主(2010-06-02):
大家好:
    最近我在做一个项目,用TMS320VC5509A的McBSP配置成SPI口跟ATmega128的SPI口进行通信,其中ATmega128做主机,DSP做从机。现在遇到几个问题请教各位
(1) ATmega128是5V供电,TMS320VC5509A是3.3V供电,通过SPI通信时,两个芯片的管脚是否能直接相连,如果不能直接连那应该怎么进行隔离?
(2) ATmega128做主机,DSP做从机,这种情况下SPI的通信速率是由ATmega128决定的,此时SPI的速率最快能到多少?

网友:
1)不能直接相连,因为电平不匹配,可以用74lvc245和74lvc07进行电平转换。
   mega128                 dsp
   sck                     clk          (串行时钟线)
   miso                    somi        (主机入从机出)
   mosi                    simo        (主机出从机入)
   ss                      ste         (从机选择引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2012-02-22):
回复 楼主:

做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