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己编写了一个FAT32格式化函数,格式化后可以使用,但是空间统计结果不对。[问题已

楼主(2010-06-02):
最近自己写了一个格式化函数,将存储器格式化为FAT32格式,用SD卡调试。
簇大小为8个扇区,每个扇区为512字节,那么每簇为4K。按照正常情况来说,刚刚格式化完以后,在电脑上查看SD卡的属性时,占用空间应该为4K,即一个簇的大小。我用电脑格式化时,显示的是4K,而用我自己的格式化函数格式化后,显示的是16K。其它的工作正常,就是这里不对。

请大家指点。下面是我用WinHex读出来的数据:

这是0扇区数据的截图:

这是1扇区数据的截图:

这是FAT表的截图(我只使用了一个FAT表):

这是BOOT模板查看的上半部分:

这是BOOT模板查看的下半部分。

楼主:
如果我用2个FAT表,那么格式化出来的结果就是28K,一个FAT表就是16K。存放文件后增加的空间也是对的,文件的大小也是对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原因是这样的,WINDOW统计FAT表来得到当前已经使用的空间。而我的函数在格式化的时候,只要必要的地方写入数据,其它地方没有擦除。这样就导致了原来的数据停留在FAT区内,因此被统计进去了。

做为证明,我用PC机对SD卡进行了格式化,然后它显示为4K。我用WinHex在它的FAT区内添加入三个数据项,然后保存。再用WinHex查看时,也已经显示为16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