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 编译时间太长了!

楼主(2010-06-02):
因为以前用KEIL和ADS,也许它们编译的文件较少。
NIOS 文件改动一次,编译,下到硬件,可能要15分钟。这个速度实在让人无法忍受啊,真不知你们怎么调试程序的。

9。1有多快啊?

网友:
不是吧 你的机器问题吧!哪要那么久!

楼主:
编一次5分钟要吧 然后下到硬件上又自动重编 又得5。6分钟 就是这样 哪怕程序改个数字

所以我想 用KEIL调试程序 然后修改成NIOS 的C程序 再在FPGA上运行 可能效率还高。

网友:
請使用NIOS II 9.1 SP1 Software Built Tools for Eclipse,編譯速度可提高至少一倍。

网友:
没那么夸张,简单设置一下,第一编译会慢一些,如果改动一些后编译,十秒左右就可以了,也跟机器本身有关系,我的是9.0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如果你用了xilinx的ise就知道什么叫做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改啊 ??????????????????? 赐教啊!!!!!!!!!!!!机器没问题的怎么说也是两个核
说下我的具体情况 硬件没配置flash 只有EPCS8  FPGA配置文件和NIOS程序都放在EPCS8    9。0 编译一次10秒 怎么设啊?不管是不是第一次编译每次都要那么久 怎么设啊?

楼主:
还有每次JTAG口调试 它都要重编链接 我KAO 神了

网友:
换台性能好的台式机吧

网友:
我也忍受这种痛苦

网友:
9以上快很多哦,跟 keil,ads差不多吧。

网友:
换个四核的主机,速度一下就上去了,很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用了xilinx的ise就知道什么叫做慢了

用过同感

网友(2011-01-02):
SOPC 感觉 现在性价比还是个问题,本身FPGA内部RAM资源就很少,必须带外部存储器,功耗上也没有优势,而且开发效率也没有优势,玩玩是可以,应用的话感觉还是不大。FPGA的定位可能还是 数据传输 和 信号处理

网友(2011-05-18):
看到前面的回复,然后我从7.2 升级到9.0 , NIOS II 的编译时间还是很长,请懂得设置的朋友赐教啊

网友(2011-07-16):
回复 网友C:

大侠:用NIOS II IDE 通过usb下载到FPGA中出现这样的错误什么原因啊?
Downloading 02000000 ( 0%)
Downloaded 5KB in 0.1s

Verifying 02000000 ( 0%)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2000000 and 0x20010E3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