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 我的四轴起飞后开始正常的

楼主(2010-06-02):
过一会儿就左右晃动没法控制直晃到地上 重新起飞又好了 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 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因一:估计你是使用了PID一类的控制算法。从你的描述来看,你没有使用正确的P、I、D系数,导致你的控制回路出现振荡并发散,无法收敛。如果是这样,请尝试减小P参数。另外,尝试使P、I、D三个参数之一为0,然后尝试其余两个参数的不同取值的组合,直到找到合适的参数组合为止。如果你知道被控系统的传递函数,则可以直接通过根轨迹分析,判断参数的合理性。
原因二:姿态矩阵、控制输出指令的更新速率过低。
原因三:重心过高。将系统重心调整到桨旋转平面之下。

根据有限的知识提出的几点建议,请大家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一定是自动化的吧,自动控制学的不错,我虽然学过,不过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TO 楼主

减轻机架的重量,或者更换小容量的电池试下!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化工专业的,但做了多年行政工作。这些只是业余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