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系统的调试方法

楼主(2010-06-02):
本人是个新手,刚开始学ucos,网上了解一点,说调试操作系统一般用串口打印信息调试,不大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调试,想请教用的朋友,能不能说个大概思路,或有程序提供下,本人不甚感激。

网友:
如果是新手,建议先找个简单的范例,跟踪运行几圈,熟悉一下任务调度、上下文切换、同步逻辑等等是如何工作的。有了概念后,应该心中有数了,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程序应该跑到哪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步,就可以断点验证了(checkpoint),有仿真器的,可以在预想的地方设置断点,没有仿真器的,可以在哪个地方做些动作,比如改变某个引脚电平(这个对系统影响最小),输出到串口等都是可以的。

网友:
先调试内核然后再放入你的应用程序,或者刚开始只是点灯,这样更容易了解到OS是如何运行的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