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P】飞凌OK6410烧写Android系统作业

楼主(2010-06-02):
由于图片比较多,帖出来篇幅太长,所以分开来发。
本文转引自 飞凌嵌入式 Android技术专区  www.witech.com.cn
SD 卡分区
准备一张1GB 以上的SD 卡,下面我们将SD 卡分为两个区,前一个分区为FAT 格式,
后一个分区EXT3 格式,必须保证EXT3 分区的大小在500M 以上,分区过程在PC 主
机的ubuntu 系统下完成:
(1) 将SD卡插入PC机,这时SD会被自动挂载,应将SD卡确保为卸载状态,卸载
过程如下图所示: 当SD插入主机时,系统会自动挂载上SD,显示如下,红色矩形框内
即为SD卡

点击该图标,然后右击,选择umonut 就可以把SD 卸载了

卸载后的状态如下图:

打开终端,输入命令:sudo fdisk /dev/sdb

输入m,出现一串选择项,选择d,删除分区。

创建第一个分区,输入命令:
输入“n”,回车。
输入“p”,回车。
输入“1”,回车。
直接回车。
输入“20M”,回车。

创建第二个分区
输入“n”,回车。
输入“p”,回车。
输入“2”,回车。
直接回车。

标记第一个分区
输入“a”,回车。
输入“1”,回车。
输入“p”,回车。

写入分区表
输入“w”,回车。

格式化两个分区,注意分区分完后,通常会自动挂载,请按上面步骤(1)所说的方
法先卸载SD卡。
格式化第一个分区为vfat 格式,执行命令:sudo mkfs.vfat /dev/sdb1

格式化第一个分区为vfat 格式,执行命令:sudo mkfs.ext3 /dev/sdb2

制作烧写工具
分区好SD卡后,我们通过SD_Fusing_Tool.exe工具,把引导程序u-boot-sd.bin和内核
zImage-sd烧入到SD卡。拔出SD卡读卡器,切换到windows XP环境下,重新插入SD卡
读卡器。打开SD_Fusing_Tool.exe工具,选择烧录文件,并设置好读卡器盘符、内核大
小,如下图所示:

选择START 按钮,写入成功会弹出“Fusing image done”对话框
拷贝烧写所需的文件
在虚拟机环境下插入SD 卡读卡器,把uboot.bin,Image_Nand,android_fs.tar 拷贝到
ext3 区。
若想正常使用网络功能,需要修改android_fs.Tar 中的某些配置文件。请参考配置网

准备烧写
断电设置开发板从sd 卡启动

若当前系统不是Android,请先擦除NandFlash
Sd 卡里的boot 和linux 开始运行
等待30 秒钟进入linux 系统

等待30 秒钟进入linux 系统

手动加载sd 卡的ext3 分区
mount -t ext3 /dev/mmcblk0p2 /home

烧写u-boot
flash_eraseall /dev/mtd0

flashcp -v /home/u-boot.bin /dev/mtd0

烧写kernel
flash_eraseall /dev/mtd1

flashcp -v /home/Image_Nand /dev/mtd1

烧写android 文件系统
flash_eraseall /dev/mtd2

网友:
android很多手机在用啊...高手

网友:
很好的技术文章。谢谢分享。

楼主:
看来android技术关注度还不是很高啊,呵呵

网友:
android有什么优势吗?学习...

网友:
界面看上去像是Ubuntu。是不是,linux外行飘过。

网友:
楼主有整理好的文件吗?

网友:
楼主能把详细的文本发给我吗?

网友(2010-07-05):
对比一下友善之臂的烧写过程,这个步骤简直太复杂了,并且只能使用2G以内的卡,和winxp,更罗嗦的的是还要在 linux和windows下切换

附友善之臂安装android步骤(SD卡脱机安装方式):
Step1: 找一张空白的SD卡,可以是普通SD,也可以是高速大容量SDHC卡;
            使用SD-Flasher.exe把superboot.bin烧写入SD, 可以使用WinXP/Win7/Win7-64bit
Step2: 复制光盘里的整个"images"目录到SD卡
Step3: 双击打开”images\FriendlyARM.ini”文件, 找到”OS=”,并改为”OS=Android”,保存,取出SD卡插到开发板上。
Step4: 把开发板设置为sd启动模式,上电开机,听到蜂鸣器“滴”一声开始,“滴滴”两声结束,更新完毕,此时LED会循环点亮,整个烧写过程不到1分钟,并且烧写的是UBIFS格式的文件系统。

也可以使用USB手工安装每一步,步骤如下(USB下载安装方式):

Step1: 找一张空白的SD卡,可以是普通SD,也可以是高速大容量SDHC卡;
            使用SD-Flasher.exe把superboot.bin烧写入SD, 可以使用WinXP/Win7/Win7-64bit
Step2: 把开发板设置为sd启动模式,并把SD卡插到开发板上,开机
Step3: 在串口菜单中选择"f",格式化整片nand flash
Step4: 在串口菜单中选择"v", 下载烧写u-boot_android.bin
Step5: 在串口菜单中选择"k", 下载烧写azImage_n43 或azImage_a70
Step4: 在串口菜单中选择"u", 下载烧写rootfs_android.bin
完毕。

网友:
楼上的在炫耀??
有本事开源咯!

网友:
开源的多了去了,你用它改善生活和提高工作效率了吗?你又为开源做了哪些贡献?给大家共享一下?
大部分鼓吹开源的只不过想投机取巧罢了,有些人想做“剽客”,但未必有人喜欢做“祭女”。
即使是android,也不是100%开源的. 开源的原意是共享,现在却真的成了某些人炫耀的工具,而"剽客"本身却丧失了创新的能力。

楼主:
xyz.ouravr这个人是友善的老板吧。你的ID我见过很多次了。
你说“大部分鼓吹开源的只不过想投机取巧罢了”很有意思。开源是一种分享的精神,而不是有了新技术要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只成为你自己盈利的工具。照你的意思,linux开源就是“投机取巧”吗?顶18楼朋友。xyz.ouravr有本事你把你的技术都开源啊。你凭什么对人家开源的精神说三道四,评头论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源的多了去了,你用它改善生活和提高工作效率了吗?你又为开源做了哪些贡献?给大家共享一下?
大部分鼓吹开源的只不过想投机取巧罢了,有些人想做“剽客”,但未必有人喜欢做“祭女”。
即使是android,也不是100%开源的. 开源的原意是共享,现在却真的成了某些人炫耀的工具,而"剽客"本身却丧失了创新的能力。

不得不说,xyz.ouravr的素质真的很低。“剽客”、“祭女”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低级词汇都能说出,由此可见友善的产品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和谐中国怎么会有你这么不和谐的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在这里讨论的品头论足的也就是开发板厂家内部的人。
lescy是飞凌的吧,你们的资料中有不少是优龙,友坚甚至是友善之臂的。但是,你们并没有在手册或者文档中提及这些代码的来源,开源是需要尊重原作者版权的,你改下名字就成了你的,这明摆着就是剽窃嘛,在国内,开源基本上也就是成就了你们这样用来盈利的工具,那可是人家原厂家辛苦花钱情人做的程序和设计,窃取了别人的东西,还嫌人家院墙高,你还还好意思。

1. 2440下,使用ADS编译的支持USB下载的BIOS最初是由优龙基于2440mon改进并开源的,优龙开源了,你尊重优龙了吗?为何只字未提?
2. 6410,飞凌几乎全盘照抄友坚的,代码中到处都是友坚开发人员的名称标记,友坚开源了,你尊重开源了吗?
3. http://www.witech.com.cn/product/TE-ARM2410.html 看看你这个2410的设计,和友善之臂早期的SBC2410何其相似,完全就是抄板,再看看你们的包装盒,设计也mini2440有多相似,还不赶紧去改网站。
4. OK6410上,4.3寸那个图片是你们PS上去的吧,在高速后背相机拍摄下,LCD上每个像素点都不是那么平滑清晰的,随便找个单反拍一下就知道了。

至于那个什么love的,除了能冒几句“大雅之堂”,“和谐”的词汇来恶心一下别人,也没见到有什么实质内容,不过“有些人”也就只会这样了,和那些5毛党没什么区别。

国人当自强,靠什么自强?不是挖空心思想着别人为你做什么,而是要自己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这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的。据说友善之臂的superboot花了4个月,直接投入资金10几万,在此期间,各家6410开发板可谓雨后春笋,呼风唤雨,但你吹了那么久,软件有重大更新了吗?或者有创新突破了吗?你自己心里明白,不要老等着抄别人的。

网友:
友善之比老板先生,您说“和谐”是恶心的词汇,是不是心虚了?还是有意成为和谐中国的垃圾?

    就事论事,姑且不说你的技术如何,我也是新手,嵌入式方面肯定不如你知道的多。单单就做人来看,你确实不怎么样。引用你的话来说,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能用有利的论据,而只会用一些粗俗的词汇来恶意伤人,说话也太不注意分寸了。

    如果你要继续发言,我奉陪到底。让大家都看看友善的丑恶嘴脸和恶毒的言语。很多论坛朋友都说友善技术服务态度差,经常恶意伤害寻求技术服务的买家,由你身上足见友善之狭隘心胸。你作为一名工程师,或像20楼朋友说的是“友善的老板”,我愿意奉陪到底,看看你除了指责别人,还有没有其他的本事。

网友:
本想路过算了,可实在看不下去友善的无耻言语了。
我对飞凌和友善都不熟悉,也没有好恶。就帖说帖。
1,我看了很多飞凌的帖子,基本都是技术帖。当然不管说人家是为了侧面宣传也好还是真的有共享精神,他的帖子确实很实用,里面有实实在在的技术。反观友善,只有两类帖子:1.广告帖,纯度100%的广告。广告就广告吧,还装的跟真的似的,以为自己是个友善的粉丝。演技够差的,看了这个帖子才知道,原来“您”就是友善之比的老板。2.骂人帖(找骂贴)。基本上都是说友善技术好啊,别人家的都不如他。看了18楼朋友的发言,我也注意到,友善频繁说的一句话是“不提供源代码”。你说你“王二卖瓜”就卖被,说自己好就算了,还非要说别人不好。
2,鲁迅先生说过,知识与技术是可以借鉴参考的,去粗取精,完善发展有错吗?!如果“借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它,并使之为更多的需要他的人服务,这才是最重要的。比如友善,你研究出来一个技术,不是为了服务于大众,而是为了中饱私囊,不能说你不对,只能说你是典型的“妇人之心”。别人第一没有偷你的,第二没有骗你的是你自己公开出去的,怎么会成为“剽窃”呢?!那试问友善之比老板,你现在说的每一句中国话是你学来的?还是你自己创造的?如果你承认是你学的,那算不算“剽窃”?
不要总想着赚钱赚钱,想想怎么能为中国嵌入式多做点儿贡献吧。你只想着“自强”,殊不知,你自己的“强”能代表“国人”的强吗?

我虽然不清楚飞凌技术的来源,但我作为学习者和使用者来说,不关心你们内部商业的利益,我只对那些确实对知识提高有帮助、实用的东西有好感。对你这种无谓的牢骚予以充分鄙视。要理论请你直接联系他们,不要玷污论坛这么纯净的技术氛围。依然支持飞凌的开源行为,希望你们能对提供一些技术资料给嵌入式爱好者朋友。

楼主:
我是飞凌的用户,也是他们的校园代理。
我以前代理过你的mini2440,我对你本人没有意见,但又一次我同学用mini2440,液晶接触不好,当时给你打电话,你说“自己看手册去”。我们对此很无语,硬件问题看手册?你是真无知还是装糊涂?!顾客就是上帝的话看来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对你的友善非常失望,永远不会买你的东西。

看了你的帖子,说话还和以前一样,那么尖酸刻薄。哎,毫无长进。我问你一下,你用过的windows里面有几个是正版的?你用的软件又有几个是正版的?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别人“剽窃”呢?

直说吧,你不就是想搞行业垄断嘛。自己有了技术,不是想着如何让更多朋友了解到,而是作为你的宣传和取得暴利的工具。真正的技术竞争,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不错,但如果被别人借鉴和学习的而不是偷去的,那就不叫“剽窃”。你的汉语水平真不怎么样,基本的逻辑关系都不知道。飞凌学习别人的长处算“剽窃”吗?试问,你说别人剽窃你的东西,是怎么偷的?跑到你家去把你电脑偷了还是什么?注意,“借鉴”不是“剽窃”,明白?

楼主:
原本很好的一个技术帖,被友善弄得乌烟瘴气的。当初真是错看了友善,成事不足,只会捣乱啊。奉劝友善朋友,好好做技术,少些勾心斗角。即便是竞争也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不要再做这些鸡鸣狗盗之事!

还请友善之比老板恪守做人最后之颜面,不要在此留言,敬请绕行。这里只欢迎技术交流的朋友,不欢迎捣乱之辈!

网友:
(⊙o⊙)…,原来开发板竞争这么激烈的。算了曝了行业内幕吧,哈哈。

顶楼上兄弟。友善朋友,给你自己和友善留点颜面吧,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要是再回复,那就实在有失水准了...
确实觉得友善做的有些过分了。

网友:
红卫兵来了,闪人。一句话,一切市场说了算。

网友:
呵呵,论坛的号召:友好交流气氛,乐于开源共享,“这里远比混乱的现实世界美好” 。支持飞凌的共享精神!!

网友:
受不了
一群托

网友:
随便看看,淡定路过

网友:
我D神啊。后面完全成了骂架了。

网友:
哎,本来很好的帖子被弄成这样,真无聊。

网友(2010-08-14):
Android是不是和Linux产生了一些纠纷?好像在哪个新闻看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android是不是和linux产生了一些纠纷?好像在哪个新闻看见的。

是的,linux讽刺android开源不够彻底,不让它的代码添加到内核(之前是可以的)

网友:
不是说开源不够彻底,而是说没人维护代码树,Linux已经把Android从主树中删除。Android好像已经雇了2个高手着手维护完善代码树,预计明年恢复到主树之中。

android开源很彻底,不然不会有那么多的非官方ROM。只是基于Android的软件不开源,因为它不用遵循GPL。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2011-02-27):
1、P10 “格式化第一个分区为vfat格式,执行命令:sudo mkfs.ext3 /dev/sdb2” 更正为“格式化第二个分区为ext3格式,执行命令:sudo mkfs.ext3 /dev/sdb2”
2、p13  断电设置开发板从SD卡启动下面有个表格,其中“SD卡启动 X 1 1 1 1 0 0 0”更正为“SD卡启动 1 1 1 1 1 0 0 0”
3、P20  tar xvf /home/android_fs.tar -C /mnt下面的图片中命令“tar xvf /home/rootfs.tar -C /mnt”更正为“tar xvf /home/android_fs.tar -C /mnt”以及该图片下面的表格参考第二点SD卡启动设置。
4、P20  最后一行“Android2.1开机后需要按S8键(最右边的按键)才能进入主界面”,其中TE6410为S8键,而OK6410为S7键。

网友:
楼上朋友V5

网友:
略过吵架部分,顶楼主哦。

网友(2011-04-23):
晕,你把手册黏贴一遍过来有意义没???
想想怎么 用4G卡烧好,再发帖出来行不

网友:
格式化第一个分区为vfat 格式,执行命令:sudo mkfs.ext3 /dev/sdb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