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平稳飞行的时候偶尔抖动一下什么原因

楼主(2010-06-02):
我的四轴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一开始很平稳 飞着飞着就偶尔抖动一下  ,感觉好像断信号一样,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个情况没有。是陀螺仪的原因  还是机架的原因呢 ?

楼主:
我的四轴以前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一次操作失误打在墙上 坏了1对浆,机架变形 。

楼主:
大家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吗?看来只有自己解决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TO 楼主!

出现此问题,请问如何解决的,还是哪里的问题?的确有不少人碰到这个问题。。刚开始飞的好好的,低空下降的时候会出现左右晃动的情况!

网友:
还望楼主不吝分享一下如何解决的,本人的情况和你一样,至今仍未解决,多谢·!

楼主:
首先声明 我解决的问题不敢说是绝对的  但是我可以把解决的方法说出来  我的四轴最明显就是碳架子摔裂了   我首先换了架子   用热风枪加焊了 传感器和加速度 及DAC  不小心把传感器的外壳给弄掉了一只 另外一只也干脆起掉了  还有把气压计也焊下来了 就这样  再次试飞 不抖动了  今天试飞了一上午 也没有发现抖动    不知道这一系列的经过 那个是最关键的

网友:
哈哈!TO 楼上

建议试飞前用MK工具观察波形即可!确保飞行安全.

楼主:
谢谢楼上  我很小心的每次试飞前都要看一下的,这是准备加1厘米小风扇上图

网友:
角速度传感器加散热片了。

楼主:
是啊 主要是那个单片机太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