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 运放+滤波电路,波形缺了一块。

楼主(2010-06-02):
大家好,下图是我  对超声波信号进行了一级运放,又进行了一级带通滤波,之后又经一级运放的波形。

波形中有 有缺失一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谁能说说。

网友:
缺口前面一段,是与发射波同时产生的,可以归为干扰,需要忽略掉, 传说中超声测距的盲区,就是因为这一块无法消除;
后面一段,才是反射波;

而且缺口会随障碍的远近改变, 从示波器应该可以看出来

楼主:
不会吧。

盲区是说发射波有余震。

我怎么都感觉是滤波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