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0-06-02):
要求实现:
在hex0(7段数码管)上连续显示数字0-9,每秒刷新1次。使用计数器产生1秒的时间间隔,这个计数器的时钟由DE2平台上的50MHz时钟提供。

思路:通过计数器产生50M的分频得到1Hz的频率,再用1hz作为计数脉冲做一个10进制的计数器,其输出作为译码显示的输入。

问题:
上面的思路感觉没有严格符合要求,如所有计数器都有50Mhz的时钟触发,10进制的计数器就不是。

网友:
都没人理你,哈!

网友:
看这里。
计秒七段数码管.(Verilog)
http://blog.ednchina.com/2006tx_yafeng/157850/message.aspx

楼主:
非常感谢亚峰同学的指导,你的代码主要部分贴出来如下:

// 获取按秒计数单元
always @ (posedge clk_1_Hz, negedge KEY)
begin
if (!KEY)
  cnt <= 0;
else
begin
  if (cnt == 15)   // 1'hf
   cnt <= 0;
  else
   cnt <= cnt + 1'b1;
end
end

// 例化七段数码管译码器
SEG7_LUT  u1  (
  .oSEG0(HEX0),
  .iDIG(cnt[3:0])
);
endmodule

思路也是先分频产生1hz的脉冲,在用这个脉冲计数,然后译码。

再次看题目(de2的lab4的part4,要求如下:确保所有的触发器都使用这个50Mhz的时钟,我以前理解的是计数分频和秒显示的数字都是50mhz的时钟直接驱动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参考解答:

//top-level file
module seg_number(
                  output [6:0]HEX0,
                  input CLOCK_50,
                  input [0:0]KEY
                  );

                  wire clk_1hz;
                  reg [3:0]cnt;

                  div u0(
                         .o_clk(clk_1hz),
                         .i_clk(CLOCK_50),
                         .rst_n(KEY)
                         );

                  always @(posedge clk_1hz or negedge KEY)
                  begin
                         if(!KEY)
                           cnt<=4'b0;
                         else
                         begin
                           if(cnt==4'd9)
                             cnt<=4'b0;
                           else
                             cnt<=cnt+1'b1;
                         end
                  end

                  seg7_lut u1(
                              .oseg(HEX0),
                              .idig(cnt[3:0])
                              );
endmodule

网友:
那你弄个32位计数器 计算出1HZ的位置控制显示吧 然后转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50MHz分频为1Hz计数为50_000_000,不是2的整数幂,怎么在32-bit的计数器里定位?

网友:
case num is
when 50000000=>d<="显示1";
when 100000000=>d<="显示2";

when others=>null;
end 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