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32电机控制 电流检测电路原理,

楼主(2010-06-03):
这是STM3210B-MCKIT里面电机驱动部分的截图。
其中I High Phase A我的理解是 A相电流高
I Low Phase A 为A相电流低,这里接到了GND。
T1、T2是IGBT,其栅极G连接PWM

B相和C相电路类似

我的问题是 I High Phase A 是怎么出来的? 好像有采样电阻什么的,不是很明白

高手指点下,谢谢

楼主:
I High Phase A到底是什么电流?

楼主:
采样电阻又称为电流检测电阻,电流感测电阻,取样电阻,电流感应电阻。英文一般译为Sampling resistor,Current sensing resistor。用简单的话描述就是一个阻值较小的电阻,串联在电路中用于把电流转换为电压信号进行测量。

网友:
R3 0R22就是采样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r3 0r22就是采样电阻。

那为何要连接到下面的IGBT呢,它测量的电流是什么电流啊?

网友:
采样电阻测马达相电流有两种接法: 1.电阻直接串入马达接线端;2. 电阻串接在MOSFET(IGBT)下管端(lower transistor leg)。这两种方法都可以但测得的电流方向不同。

网友:
反电动势

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Grant
,我仔细研究下。

我找到了,是这个pdf里面的

网友(2015-06-28):
楼主这个基于STM32的+PMSM+FOC软件库培训_2.pdf可以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