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EM310 模块启动后返回 %CPROAM: 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6-03):
我现在用的是华为的EM310模块,我开机启动模块后,模块先是返回AT-Command Interpreter ready,然后还会返回 %CPROAM: 1,或者 %CPROAM: 0
这是什么原因阿?我查手册上没看见这条指令!

网友(2010-08-16):
我也想知道 怎么回事?盼高手解答

网友(2011-01-25):
我也遇到过了,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1-08-13):
这个原因很有可能是EM310与你板子的底座连接不牢靠造成的,
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2012-11-10):
我看好像是漫游的意思

网友:
有大神详细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