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两节相同牌子、容量、的锂电池(18650),并联使用,该如何保护,如何充电?呢

楼主(2010-06-03):
如题,有电池达人,还请多多发表见解,多多指教

网友:
就用1节电池保护的方式去保护。前提是两节电池的充放电曲线一致性要高。在电池厂都有一道筛选工序。

网友:
并联的话,电池均衡电路很重要。而且组成电池组的时候要好好筛选下,内阻尽量不要差太多。

网友:
我们用的并联电池组一般都叫厂家做好保护电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回复。
什么事情要想搞明白,亲自尝试便知,呵呵。
经过这两天的货比三家,测试,有点小小心得。
关于两节锂电并联,通常是直接并联,然后再加一个单节锂电池保护板即可。关于锂电池保护板,简单来看就是电压监测,有两个阈值,一个高压,一个低压,通过这两个电压来保护锂电池,避免过冲过放。

两节锂电池并联或者串联,常规的思想都是,尽量两节锂电池要一致性非常好。

初始电压不一致这个我亲自试过,没出什么情况,一节2.几伏,一节3.几伏,直接并到一起,高电压会向低电压充电,过一会,两节电池就电压相同了。

关于三洋18650锂电池,还是要用正极颜色(蓝,绿,红)来区分容量的,
另外,我自己感觉,外皮较薄(红袍),能看到里面金属表皮,并且看到里面金属表皮不是很干净的,翻新的可能性很大。

还有一个小发现,定做电池时,注意焊接在电池后面那个镍片的宽度,镍片用的很宽的,基本上就是拆机的电池,为了掩盖拆掉原来镍片的痕迹……

网友(2010-10-17):
回复 网友A:

直接并联,如果其中一节电池电压上升较快,另一节电池的电压上升较慢,这样恒流充电阶段的电流在两节电池上是如何分配的呢?会不会出现一节已经充饱电(到了4.2V),而另一节还未充饱呢?

网友:
有专用均衡芯片,在一节到达某电压值比如4.0时输出高电平驱动一个mos管导通,使此节电池以小电流放电,另一节正常充电。
通俗点的说法就是充电快的那一节要等一下慢的那一节

网友:
淘宝上现在很多这样的锂电池,1865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直接并联,如果其中一节电池电压上升较快,另一节电池的电压上升较慢,这样恒流充电阶段的电流在两节电池上是如何分配的呢?会不会出现一节已经充饱电(到了4.2v),而另一节还未充饱呢?

兄弟,你搞错了。两节并联,电池的电压是一样的怎么会一个高一个低?

直接并联,电池会自己充。总容量就是两节加起来。和一节电池的保护板一样,而且最大电流可以比一节的大(保护板的最大电池要跟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两节并联,电池的电压是一样的怎么会一个高一个低? ”
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
这里的“电池的电压”指电池自身的电动势,也就是电池开路时测得的电池电压;
1.当电池处于充电状态时,你用万用表所测量到的电池两端的电压,其实是电池自身电动势与充电电流在电池内阻上产生的压降的叠加,是“二者之和”。当断开充电电路后,你会发现测到的电池两端电压比充电时有所降低,因为此时你测到的只包括电池自身电动势。
2.当电池处于放电状态时,你用万用表所测量到的电池两端的电压,其实是电池自身电动势减去放电电流在本节电池内阻上产生的压降后的剩余部分,是“二者之差"。
3.当两节电视并联,而又没有外加充电电流时,电压高的那一节会给电压低的那一节充电,这一充电电流会使前面所述的“二者之和”等于“二者之差",所以两节电池的外部测量到的电压会是相等的。

4.本人推测:当两节电池并联充电时,(这里先不考虑两者的内阻的差异),每一节本该分配到1/2的充电电流。然而,充电较快的那一节电池会因为自身的电动势略高于另一节,而将一部分充电电流"推"向另一节充电较慢的电池,此时二者虽都处于充电状态,电池外部表现为各自的“二者之和”的大小相等。这样,两节电池的外部测量到的电压会是相等的,然而两者自身的电动势并不相等,如果充电途中将它们从充电电路中拆卸出来单独测量,两者的电压会是不相等的。
如此造成的两个问题:
1.电流分配不等,充电较慢的电池在并联结构的充电电路中,会获得较大的充电电流,由此可能会超出额定允许的范围。
2.两节电池不能同时达到充满状态,而是一节达到充满电压后,充电电路就会停止工作。然后,由满的这一节电池“倒出”一些电量给未满的那一节,如果充电电路后来检测到电池两端电压有所下降的话,会通过后续几次反复的涓流充电来将这两节电池最终充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如此造成的两个问题:
1.电流分配不等,充电较慢的电池在并联结构的充电电路中,会获得较大的充电电流,由此可能会超出额定允许的范围。
2.两节电池不能同时达到充满状态,而是一节达到充满电压后,充电电路就会停止工作。然后,由满的这一节电池“倒出”一些电量给未满的那一节,如果充电电路后来检测到电池两端电压有所下降的话,会通过后续几次反复的涓流充电来将这两节电池最终充满。

1、反正都是限压4.2,怎么可能会超出允许范围?(允许的什么范围?电流?电压?)都没有道理?
2、锂电充电到4.2改为恒压,电流越来越小,直到最后停充。注意这里已经是涓流了,已经涓流到很小了,也就是已经自动完成你说的“反复涓流”的效果,怎么会需要反复几次?????

网友:
关于并联的问题,我觉得直接并联应该是会影响电池寿命的,锂电的寿命为总充放电电荷量,而两个电池并联的时候会发生两个互相充放电,导致电池的总重放电荷量增加,寿命会减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举个很简单说明下吧:如果两节并联,第一次并联时的电压要基本一致,这个要注意。

假设是这样,1号电池容量大,内阻小;2号刚好相反。
如果是充电的时候,假设对两个电池以一样的电流充电,那2号的电压就高。既然2号比1号高,那2号电池就会给1号充电。事实上并不会发生这样一个过程,充电器宏观上就像会自动分配电流似地给两个电池充电,两个电池的电压一直是一样的,直到充电到4.2V左右。

放电过程和这个刚好相反。

电池就像一个水池(如果不考虑内阻的话),就像水池从4.2米防水到3.5米放出来的电就是电池的容量。
两个电池并联就像两个水池中间联通一样,你想象一下,你注水和放水的时候两个水池的水平面是不是一致的?当然也可能出现水平面不一致的情况,那是因为你两个水池之间联通的水管太细了哈哈。
电池也一样,只要你用粗“铁皮”把18650电池电焊起来,其实对于你来说,两个电池其实就是一个。

这样说你能明白了吧,如果我拿它没做过产品,但是我天天玩18650。我一直是6个以上并联玩的,都没什么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E:
凡是看似静态的东西其实都是动态平衡的,根本不会存在绝对静止的东西,即使两个电池电压完全一致,也会存在电荷互相移动,可能有时从A到B,有时从B到A,那么实际这个过程是永不停止的,只是我们从宏观上来看是静止的,总的电量实际并没有损失多少,但是他会存在一个长期的互相充放电,当然这个充放电电流可能比较小,这个是宏观的静态状态来看的。

从充电角度了看,其实电化学反应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两个电池的充电曲线应该也无法一致,所以我觉得这里会存在动态的差异,比如某一个时刻A的电压会高于B,而另一个时刻B的电压会高于A,这时就会存在互相充电。

从短期使用来讲确实可能感觉不到什么,但是从长期来讲,我认为是会降低电池寿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凡是看似静态的东西其实都是动态平衡的,根本不会存在绝对静止的东西,即使两个电池电压完全一致,也会存在电荷互相移动,可能有时从a到b,有时从b到a,那么实际这个过程是永不停止的,只是我们从宏观上来看是静止的,总的电量实际并没有损失多少,但是他会存在一个长期的互相充放电,当然这个充放电电流可能比较小,这个是宏观的静态状态来看的。
从充电角度了看,其实电化学反应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两个电池的充电曲线应该也无法一致,所以我觉得这里会存在动态的差异,比如某一个时刻a的电压会高于b,而另一个时刻b的电压会高于a,这时就会存在互相充电。
从短期使用来讲确实可能感觉不到什么,但是从长期来讲,我认为是会降低电池寿命的

这可是唯心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专用均衡芯片,在一节到达某电压值比如4.0时输出高电平驱动一个mos管导通,使此节电池以小电流放电,另一节正常充电。
通俗点的说法就是充电快的那一节要等一下慢的那一节

两节电池直接并联,当然是电压一致。
但是锂电池组是通过保护板来连接的,并非直接并联,电压当然有差异了。
充放电也有差异,所以需要均衡电路来协调充电电压差异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G:

凡是理论都是推导出来的,没有验证并不代表不存在,当然我没有精力和设备验证,觉得有道理的人可以考虑这种情况,觉得没道理的人不考虑就好了。当然如果有哪位愿意验证一把,那当然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H:
凡是理论都是推导出来的,没有验证并不代表不存在,当然我没有精力和设备验证,觉得有道理的人可以考虑这种情况,觉得没道理的人不考虑就好了。当然如果有哪位愿意验证一把,那当然就更好了。

你完全没有考虑别人说的,只是凭自己的想像。

电池就你两个池子,一大一小连通了,放水与注水水面永远一样,不会因为大池没有注满而把小池灌爆。
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F:
有专用均衡芯片,在一节到达某电压值比如4.0时输出高电平驱动一个mos管导通,使此节电池以小电流放电,另一节正常充电。
通俗点的说法就是充电快的那一节要等一下慢的那一节
两节电池直接并联,当然是电压一致。
但是锂电池组是通过保护板来连接的,并非直接并联,电压当然有差异了。
充放电也有差异,所以需要均衡电路来协调充电电压差异这个问题。

你错了,保护都是均衡串联电芯,没有哪个是均衡并联电芯的。随便拆几组笔记本电池看看你就知道了。电芯并联无需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C:

1.池子的说法是没错,但是两个池子即使水位一样也会有水流,只是比较缓慢而已
2.我也知道笔记本电池都是几个并联然后串联的,但是笔记本大部分时间使用外接电源供电的,电池的充放电比较少,不像手机这些基本靠电池供电,所以电池寿命(时间)会比较长,我觉得有很多做法都是变通的,比如需要大容量的电池那么就需要并联,而并联带来的缺陷如果可以接受那么并联也没什么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下面这个链接里有人说自己测试过并联的问题,我不知道是真是假,百度搜出来的
http://www.ddclm.com/bbs/thread-3680-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下面这个链接里有人说自己测试过并联的问题,我不知道是真是假,百度搜出来的
http://www.ddclm.com/bbs/thread-3680-1-1.html

你帖子看全没有?
你回复看了没有?
看问题不要片面。
这也是我说你唯心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H:
凡是理论都是推导出来的,没有验证并不代表不存在,当然我没有精力和设备验证,觉得有道理的人可以考虑这种情况,觉得没道理的人不考虑就好了。当然如果有哪位愿意验证一把,那当然就更好了。

凡是理论都是推导出来的 等价于它的逆否命题: 凡是推导不出来的都不是理论
显然你后面的话说了,你推导不出来,而且在你所知的范围内,也没人已经推导出来

而后面2个“觉得”,就更是与“理论”“存在”无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确实只看了第一页,不过我现在翻完了回复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对的,你说的是这个回复吧
“楼主你实测过并联电池平衡所需要的电量吗? 还20%,笑话

有这种想法的人可以说缺乏基本的电子电路常识

还互相充电,哈哈。原来一个满电的电池和一个没电的电池并联在一起最后会变成2个半电,哈哈

先去学习下充电器原理吧”

这个回复能说明电池间没有电流流过?

回复 网友G:

第二个问题确实是我猜测的,我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笔记本电池设计的时候考虑过我的这种说法

网友:
电池厂家  ,生产大容量电池的时候都是直接并联的
各种容量大都是用最小容量电池单位并联出来的,这个是电池厂亲眼所见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确实只看了第一页,不过我现在翻完了回复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对的,你说的是这个回复吧
“楼主你实测过并联电池平衡所需要的电量吗? 还20%,笑话
有这种想法的人可以说缺乏基本的电子电路常识
还互相充电,哈哈。原来一个满电的电池和一个没电的电池并联在一起最后会变成2个半电,哈哈
先去学习下充电器原理吧”
这个回复能说明电池间没有电流流过?

我指的不是这个。
我反对的不是电池间有没有电流流过
如果去掉大前提,电池内阻相差悬殊,确实会导致放电的不均衡,虽然我也无法量化这不均衡的指标,但是肯定是存在的

但问题在于:
其一,现在是两节参数基本一致的电池的并联
其二,你在13楼的言论“凡是看似静态的东西其实都是动态平衡的,根本不会存在绝对静止的东西,即使两个电池电压完全一致”是基于“两节参数一致的电池”得出的;而后面的例子是电池不平衡造成的

这段话给我的感觉,这就好像苏格拉底的学生那句“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给我的感觉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G:

理解能力不好没能理解你说的“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和我说的那个有什么关联,我想描述的意思是即使两个电池的电压一致(当然说的是宏观的一致),实际上分到某个时间点上来讲由于化学反应不一致会存在两个电池电压有波动的,当然可能很小,就像“fsclub 绿林好汉”举过水池的例子一样,不是没有水流只是比较小,至于电池的寿命到底影响有多少我不知道,我也没说过会有具体多少影响,但是影响应该是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你怎么不说,由于量子效应的存在,单节电池也是在不断地自我充放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你怎么不说,由于量子效应的存在,单节电池也是在不断地自我充放电呢?

首先补充一下,这边的量子效应,换成用“不确定性原理”来说更好一些
然后,对于水池说,波动的存在是由于惯性的存在。你电池充电放电的波动,又是基于什么原因?

网友:
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电池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参数应该很难再保持一致,而目前常用的保护电路都是并联后加保护板,假如10节电池并联,一节的放电电流应该限制在1A,那么这个并联的保护板理论上可以限制到10A,这时假如电池10A放电,由于参数差异可能会有电池放电电流大于1A,所以我觉得会存在问题,当然如果只在小电流下工作那是没问题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并联电池不就是为了提高容量提高放电电流吗?

网友:
这个帖子看来人气不错。。

对于两个电池并联,不是什么好办法,电动车的电池也是并联和串联的。
对于串联。因为内阻的不同,可能有些电池充满了。而有些还没有。放电的时候会导致效率遍地。

并联,,内阻小的通过的电流可能比别的大好几倍,这样可能引起爆炸。并且充电电流也可能达不到安规的要求。
   同时由于存在内阻差异,可能让充电器很快进入恒压充电阶段,导致某些电池不能完全充满。

即使在电池出厂前分容做得很严格,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也会导致以上现象。

个人认为并联坏处大于串联。。当然对于并联有别的解决方法。就是上面有人提到的平衡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的这个“量子效应”我不懂,我觉得排开你说的惯性,分子运动导致的扩散也是两个水池之间水流动的一个因素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电池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参数应该很难再保持一致,而目前常用的保护电路都是并联后加保护板,假如10节电池并联,一节的放电电流应该限制在1a,那么这个并联的保护板理论上可以限制到10a,这时假如电池10a放电,由于参数差异可能会有电池放电电流大于1a,所以我觉得会存在问题,当然如果只在小电流下工作那是没问题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并联电池不就是为了提高容量提高放电电流吗?

1、保护板一般都是保护过充过放,是基于电压检测的;而电流一般只能保护个防止短路,不可能精确到要求1C放电,我超过1C就立刻切断电路
2、我想要大容量,可是没有,怎么办?我是情愿用只能重放200-300次而且笨重的铅酸蓄电池呢、还是牺牲一点点的充放电循环寿命,得到比铅酸蓄电池指标高的并联的锂电池组呢?
3、你的缺点(请允许我这么说)在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H:
你的这个“量子效应”我不懂,我觉得排开你说的惯性,分子运动导致的扩散也是两个水池之间水流动的一个因素

那你觉得同一个水池里的水会流动吗?
流动等同于电池的充放电吗?
如果等同,那我再问你,你怎么不说单节电池也在不断自我充放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这个帖子看来人气不错。。
对于两个电池并联,不是什么好办法,电动车的电池也是并联和串联的。
对于串联。因为内阻的不同,可能有些电池充满了。而有些还没有。放电的时候会导致效率遍地。
并联,,内阻小的通过的电流可能比别的大好几倍,这样可能引起爆炸。并且充电电流也可能达不到安规的要求。
   同时由于存在内阻差异,可能让充电器很快进入恒压充电阶段,导致某些电池不能完全充满。
即使在电池出厂前分容做得很严格,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也会导致以上现象。
个人认为并联坏处大于串联。。当然对于并联有别的解决方法。就是上面有人提到的平衡供电。

〉对于串联。因为内阻的不同,可能有些电池充满了。而有些还没有。
串联充电,和电池内阻无关。化学反应看的是电流,也就是电子流过的多少。

〉并联,,内阻小的通过的电流可能比别的大好几倍
你是说充电还是放电?就算好几倍,也会有一个自平衡过程,慢慢趋于一致

〉由于存在内阻差异,可能让充电器很快进入恒压充电阶段
你这是说串联还是并联?

〉有人提到的平衡供电
什么是平衡供电?我知道平衡充电,却不知道平衡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池内部也是一大推材料混合的,比如50克里聚合物和50克锂聚合物并联起来。

照理说混合物不均匀,左边的材料和右边的其实也会互相充放电的。

如果电池一直在放电,就不会存在你的说法,你的说法仅存在与放电——停止——放电这个过程。当然,充电——停止——充电也会存在你说的现象。

明白我的意思么?放完电内阻高的电压高,会对内阻低的充电,可是内阻高的电池本身所存的电量就很小,就算充放电也是极其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水流是有速度的(很慢),但是电流时光速,希望你能看明白我说的。

我今天刚为几百亿的电池采购单做测试,刚回来。他们的电池内部也是并联的,世界上只有这一种做法。只要电池内阻不是相差很大,并联绝对没关系的。

网友(2012-11-12):
mark!!!是在太收益了!!

网友:
还是要看电池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