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文本框的某些字体颜色能改变吗?

楼主(2010-06-03):
我想用vb做个烧写器,文本框1显示hex源代码,文本框2显示读出来的代码,
校验时将两个文本框的内容比较。不对的地址数据用红色标识出来,
方便观察是哪些数据出错。书上讲的好象都是整体编辑的,
要怎样才能做到,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
使用RichTextBox控件.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richtextbox控件.

楼上的意思是,用selstart,sellenth属性,这样速度太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使用richtextbox控件.
楼上的意思是,用selstart,sellenth属性,这样速度太慢啊

他的意思应该是直接用richtextbox控件,而不是默认左右控件箱里的textbox窗体控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richtextbox控件不需要用到selstart,sellength属性来选中字符吗,并改变他们的颜色吗?
一个控件里,假设有8K的字节,其中有几个是错误的怎么改变这几个字节的颜色。晚上回去
研究下。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