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

楼主(2010-06-03):
在稳压管输出端的正负极并联1K的电阻和0.1UF的电容。请问这两个有什么用的。

网友:
应该发到电子零件与线路版块里。
并联的电阻,用途还不清楚(电路不详细)。
并联的电容是用来滤除稳压管工作时产生的白噪声。

网友:
并联电阻是为了防止负载断开时,稳压管输出没有负载。

网友:
哦?是为避免电流过大??似乎没这个必要吧?

楼上的头像。。咋不是蝌蚪就是蛐蛐呢? 还是八个啥字?

网友:
吸收浪涌的,保护稳压管的!

网友:
那是传国玉玺,那八个字是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网友:
并联的电容是用来滤除稳压管工作时产生的白噪声和降低电源的尖峰浪涌,电阻是用来当电路失电时把去耦电容和电源平滑电容两端的的电荷尽快涉放掉,为再次来电时的良好复位作准备。电容两端的电压不及时跌落的这段时间里,电子控制单元一直保持现况,一般这是设计时要避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传国玉玺,那八个字是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这个厉害。。

回复 网友B:
    并联的电容是用来滤除稳压管工作时产生的白噪声和降低电源的尖峰浪涌,电阻是用来当电路失电时把去耦电容和电源平滑电容两端的的电荷尽快涉放掉,为再次来电时的良好复位作准备。电容两端的电压不及时跌落的这段时间里,电子控制单元一直保持现况,一般这是设计时要避免的。

电阻的作用没太明白。

网友(2010-07-15):
回复 楼主:

电容的作用就是上面说的,电阻的作用更是吸收电容的电荷,否则电路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