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便宜的CPLD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0-06-03):
最近改进一个小系统,准备用CPLD替代板上的“16V8+两片HC573”,5V系统。

各位同学帮忙推荐一下,有充足货源,越便宜越好 :-)

网友:
actel的nano系列官方宣称在1美金以下,算是最便宜的了,不过如果量小的话估计zlg不屌你的

网友:
XC9536XL
EPM3032A
零售价都在6块或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xc9536xl
epm3032a
零售价都在6块或以下

谢谢,好像都是3.3V的,有没有5V的推荐呢?

网友:
现在大部分接口都是3.3V的,需要ACTEL的,别不好意思,可以联系我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xc9536xl
epm3032a
零售价都在6块或以下
谢谢,好像都是3.3v的,有没有5v的推荐呢?

XC9536

零售价格是7.5,保证原装新货

网友(2011-03-15):
这个貌似值得mark

网友:
嗯嗯。标记一下。

网友:
最便宜的CPLD

网友(2011-11-11):
mark,是否有5v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xc9536xl
epm3032a
零售价都在6块或以下
谢谢,好像都是3.3v的,有没有5v的推荐呢?
什么地方有卖的。给一个链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max ii 是什么芯片啊?是不是fpga?

网友(2013-04-29):
好多商业级的,有没有工业级比较便宜的?

网友:
跟gal比,恐怕无解。

网友:
5V的CPLD不好找喔!

网友B:
是的5V的CPLD不好找,而且价格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5V的CPLD不好找,而且价格贵

肯定是5V的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