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CAVR中sprintf转换为字符串的问题

楼主(2010-06-03):
#include <iom8v.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USART.c"

void main()
{

         float i=32.2;
         uchar num[5];
         uart_init(9600);//初始化串口
         while(1)
         {
        // send_str("asdfa\r");//测试串口
         sprintf(num,"%f",i);//格式化成为字符串
         send_str(num);//串口打印
         }
}
我这是一个简单的例程,就是把浮点数转换为字符串,按照标准格式写的,但是显示不出来,我在KEIL里面做测试能够转换出来,为什么在ICCAVR编译环境里面不行,请高手指教,

网友:
ICCAVR里好像sprintf是空函数

楼主:
不是空函数,转换为无符号字符型都可以,就是转换浮点型的不行

楼主:
怎么,没有人遇到过着样的问题吗·?

网友(2011-12-21):
回复 楼主:

unsigned long DWORD = 0xffffffff;

我用sprintf(buffer, "%lx", DWORD);

居然BUFFER里头的字符串数据是-1;搞到我焦头烂额,莫名其妙啊。

然后参考help,貌似写得很马虎喔。

The flags are:
  The conversion characters are as follows. If an 'l' (letter el) appears before an integer conversion character, then the argument is taken as a long integer.

但是输出的数据确实不太准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include <iom8v.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usart.c"
void main()
{
float i=32.2;
uchar num[5];
uart_init(9600);//初始化串口
while(1)
{
  // send_str("asdfa\r");//测试串口
sprintf(num,"%f",i);//格式化成为字符串
send_str(num);//串口打印
}
}
我这是一个简单的例程,就是把浮点数转换为字符串,按照标准格式写的,但是显示不出来,我在keil里面做测试能够转换出来,为什么在iccavr编译环境里面不行,请高手指教,

printf is supplied in three versions, depending on your code size and feature requirements (the more features, the higher the code size):

藏得很坑爹。。

网友(2012-06-02):
6楼好样的,佩服

网友(2014-09-14):
我最近也在写类似的程序,坑爹得很试了几个函数都不行 ICCAVR 竟然没有GCV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