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倍频!!!

楼主(2010-06-03):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需要一个100m的方波,可是手头上只有一个能产生40m方波的信号发生器,请问个位高手 一般怎样倍频? 是采用锁相环倍频吗?
对40m方波进行两倍频 达到80m也行 ,请问我该怎么办?我搜了一个ics501 不知道行不行a?请给高手指点!

楼主:
哪位高手懂的话一定要指点一下 !谢谢啦!!!

网友:
这么高的频率一般都是用锁相环的。
复杂的系统时钟一般也都是这种方式,内含多个锁相环输出各种频率的时钟。
只是了解点,帮不了你。

网友:
FPGA的PLL能倍出来啊

网友:
到市场买个有源80--100M晶振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找到了一个锁相环倍频的片子 不知道行不行 各位高手有用过的吗?ics501

还有个问题 倍频后的信号和原来的信号波形是一样的吗? 就是我输入什么波形的信号,输出就是什么波形的信号吗?我就是想对方波倍频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888888888888 您好

80m-100m的有源晶振出来的波形是方波吗?

网友:
100M的方波你用什么仪器能看到?

楼主:
示波器是看不到了 呵呵 不过我需要对光模块进行测试,老师非让我弄一个100m的方波 我也没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了!我找到了一个锁相环倍频的片子 不知道行不行 各位高手有用过的吗?ics501
还有个问题 倍频后的信号和原来的信号波形是一样的吗? 就是我输入什么波形的信号,输出就是什么波形的信号吗?我就是想对方波倍频 不知道行不行
可以的。
但后面的问题。。从原理上看,不能的。因为锁相环的振荡器用的是固定,占空比为1:1。如果你想输入指定占空比的方波,期望得到相同占空比的方波,恐怕是做不到。
不过似乎可以用其他方法实现。

楼主:
谢谢 huayuliang 花生 !!!
50%占空比的方波就行,您是说ics501可以倍频方波吗?数据手册上有个问题不太懂还望您指点 就是在特征中有
• Input crystal frequency of 5 - 27 MHz
• Input clock frequency of 2 - 50 MHz
请问手册上写这两个频率是什么意思? 不太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huayuliang 花生 !!!
50%占空比的方波就行,您是说ics501可以倍频方波吗?数据手册上有个问题不太懂还望您指点 就是在特征中有
• input crystal frequency of 5 - 27 mhz
• input clock frequency of 2 - 50 mhz
请问手册上写这两个频率是什么意思? 不太明白

可以。

这两个。。
• input crystal frequency of 5 - 27 mhz 是晶振频率
• input clock frequency of 2 - 50 mhz 是输入的时钟频率。
又看了下ICS501的手册,这个芯片自带晶振用的振荡器,它不是单独的锁相环电路。
你可以用晶振也可以用外部输入的时钟。
不知道你打算用哪种。
按S0 S1 的设置不同,倍频可以是2~8倍,但要注意输入频率。

相关的几个应用电路:
推荐你用 google image search

楼主:
3q!!! 谢谢你了 我再仔细看看手册!!!

楼主:
您好 huayuliang 花生
图片怎么打开?看不到啊

楼主:
您是google 图片 搜的 ics501吗?

网友:
是的。。极好的工具。

楼主:
好 谢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