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keil中“no ulink device found”的问题

楼主(2010-06-03):
我用的芯片是LPC2148,使用的keil是3.05版的,使用的时候,在keil目标选项中的debug选项下setting里面提示“no ulink device found”,我把板子拿到我阿姨家的电脑上试,发现可以正常使用。就我自己的电脑上不行,曾经昙花一现般的找到过ARM内核,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了。也拔下再插上过,板子复位都不行,无奈重装系统,然后还是不行。
希望能有高手帮我指出这是什么原因,这两天弄这个快崩溃了。

楼主:
有没有高手帮帮忙啊,我是真的无可奈何了。

网友:
这个是驱动的问题,你可看下坛里的ULINK的贴子,上面有解决方法.

楼主:
哦,好的,谢谢xzbx了

网友(2010-08-28):
可能是你的电脑的USB接口供电不足!

/***************************************************************************************/
ULINK2白菜价,火热促销中,可以自动升级,仅售118每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111357217
/***************************************************************************************/

网友(2010-11-27):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电脑的usb接口供电不足!
/***************************************************************************************/
ulink2白菜价,火热促销中,可以自动升级,仅售118每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111357217
/***************************************************************************************/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照楼上的方法解决了,谢谢

网友B(2011-04-16):
在“Debug选项卡”下设置好仿真器的类型后,下载程序时却提示“No ULINK Device found.”          解决办法: Keil MDK默认使用ULINK仿真器下载程序,在“Utilities选项卡”下把编程所使用的仿真器改为相应的类型即可,并且设置找到对应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2011-07-12):
回复 网友B:
在“debug选项卡”下设置好仿真器的类型后,下载程序时却提示“no ulink device found.”          解决办法: keil mdk默认使用ulink仿真器下载程序,在“utilities选项卡”下把编程所使用的仿真器改为相应的类型即可,并且设置找到对应芯片就可以了

按你说的解决了

网友:
电脑USB供电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可以解决,我亲测的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一般的情况是你的前一个程序在上电后一直占用下载口,使ULINK找不到,很多情况下一般都是前一个程序下载好好的,第二个程序死活提示找不到DEVICE。一般的开发板上都会有一个跳帽提示,短接就OK了

网友(2012-04-25):
我也碰到了,按6楼方法解决了,呵呵

网友(2012-06-28):
真的是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2012-10-20):
引用 网友B:
在“Debug选项卡”下设置好仿真器的类型后,下载程序时却提示“No ULINK Device found.”          解决办 ...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3-09-26):
给力呀 谢谢啦

网友(2015-08-05):
还是没有解决啊!!还有什么可能???